可用什么样的电源带动直流风扇

楼主(2020-06-02):
如下图,原来的烧水的板子坏了,水平不够懒得修,换个外置的。加热线圈后边的风扇没有问题,接在新的板子上。但板子本身得不到风冷,可能过热烧毁。旁边并了一块散热板,肯定不够,所以每次开机迅速先把功率调到最低----400W,板子最大是2100W的。
还是觉得不靠谱,在旁边粘了一个12V风扇。但需要12V电源。现在接一块12V的电池当然没有问题。手头12V电源很多,还没试验,要试验就要剪去头子,还没舍得,想问问大家:

手头的12V电源都是给数字产品用的,如路由器之类的(我也记不住,大约一说),但我试验过某块电源板,接上卡拉卡拉响,这自然是因为电源可能是12V充电器类。一般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就能达到要求?一时想不到哪个合适,难不成需要做个线性的变压器电源?

网友A:
一般12V的,有0.5A左右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2V的,有0.5A左右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功率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普通开关电源还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普通开关电源还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是水电和火电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水电和火电的区别。。。。。。

我是觉得会不会没有什么稳压措施,输出的压根就是锯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会不会没有什么稳压措施,输出的压根就是锯齿?

你家的开关电源输出的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开关电源输出的锯齿波????

不懂才问啊,那些低档的输出肯定不怎么样吧。要不风扇还卡拉卡拉响

楼主:
比如有些一块钱一个的充电器,不就是开关电源吗,我觉得跟线性稳压电源相比输出肯定不一样

网友B:
一般的12V电源都行。

网友:
电流足够就可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0565&extra=我这个3A的来几个不,电机启动5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12V电源都行。

嗯,那就明天拿个试试。这是放在办公室的,电源都在家里

网友C:
板子自带12V电源接口吧,可需另接12V电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才问啊,那些低档的输出肯定不怎么样吧。要不风扇还卡拉卡拉响

再差的开关电源,驱动这类风扇没任何问题。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功率不足。

网友:
板子在哪买的,这板子应该有18v风扇接口,可能风扇电源还是自动温控的,看看说明
12v风扇串个电阻接上就行
或者换个18-24v的风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自带12V电源接口吧,可需另接12V电源呢

板子的12V风扇端接了加热盘底下的风扇了,我怕接两个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的12V风扇端接了加热盘底下的风扇了,我怕接两个功率不足

接两个也没问题的。怕出问题就看下风扇的工作电流,两个一起超不超电源输出。另外,这样子使用太不安全了。上灯泡大法折腾去吧!

网友:
有这功夫 你咋不研究一下电磁炉的原理和维修呢 由简到繁慢慢修呀 这样弄的不三不四的不说 用起来还不够吓人的了。
最不济的 ;买个论坛淘宝客推荐的那款小圆型的电磁炉 用来烧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