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GREE天花空调按键不完全分析(分析方法同样适合其它类型空调)

楼主(2020-06-02):
遥控上型号 YB0F2

//0x09, 0x08, 0x20, 0x50, 0x0A, 0x00, 0x02, 0x00      发送这一帖就可以开机,温度24℃、自动风力、显示灯光,等

其中含义
//byte 1 hig 4: 风速, 1自动,1、2、3档。 值为8时包含睡眠模式
//byte 1 low 4: 开关/模式 <8关(如1关机), 8三角,9制冷/雪花,A三点,B3大点,C太阳
//byte 2 hig 4: 8定时(小时值是个位),9定时带半小时,A十,B十带半小时,C二十,D二十带半小时
//byte 2 low 4: 温度 16+0~E,24℃=16+8,即24度时的值是8
//byte 3 hig 4: bit1超强,bit2灯光,
//byte 3 low 4: 定时时间,个位。要和前面的组合使用,才是完整的定时设置 。
。。。。。。。。中间那些不常用的,不分析了
//byte 6 low 4: 显示哪的温度,00默认,01,02,03

hig 4高4位
low 4低4位

再花点时间,经过完整分析后,将这些值组合,就是功能完整的空调遥控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远程控制(全功能的)就so easy了。

引导头是正常的9+4.5
要注意的是第4byte后有4个值  0、1、0、20毫秒
结尾没有多余的。

楼主:
图中,
1、遥控器1只
2、3线+红外接收头,连接逻辑仪
3、现成的红外采集
4、arduino验证采集的结果,已经在真机上测试过

楼主:
GREE 空调遥控器,不是一个按键一个值的,每次都会发送全部的当前设定。

家用壁挂1匹的是40bits、这个天花的是64bits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E 空调遥控器,不是一个按键一个值的,每次都会发送全部的当前设定。

家用壁挂1匹的是40bits、这个天 ...

空调不是电视机 都是发送所有状态的值  否则做不到控制模式的同时切换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GREE 空调遥控器,不是一个按键一个值的,每次都会发送全部的当前设定。

家用壁挂1匹的是40bits、这个天 ...

就是 我都是把温度 风速  模式 调好 最后一下才对着空调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我都是把温度 风速  模式 调好 最后一下才对着空调按

不改变设定,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要做“智能”,我们可以这样要求:刚开始时,风力最大(+超强),数分钟之后温度降到一定值,回复自动风力。

还有,家用时到下半夜,温度提高1度,

等等,会有更多的“智能”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变设定,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要做“智能”,我们可以这样要求:刚开始时,风力最大(+超强),数 ...

美的有差不多的功能,舒睡模式,前2小时每小时调一度,再保持8小时,好像有的还阔以自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