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千兆路由器开箱及拆机

楼主(2020-06-02):
水星千兆路由器,老想拆掉它,碍于它背部的标签及螺丝,一直未成,今天拿出吹风机加热,成了。

内部

背部

CPU有散热片粘住了。

至此结束

网友:
7620的,做主路由性能有些跟不上时代

网友:
有LNA,没看到PA。效果如何?
拆机贴没几个人看,没人打赏,我都不想发帖了。

网友:
不建议买这款,应该买D191G的千兆款,速度爽得一B

网友:
我家用的还是老路由器

网友:
当年买了300M的水星,一到夏天就信号不稳定,经常断网,后来垃圾桶里捡了个150M的TP,虽然速度慢点 但是胜在稳定。
其他牌子路由器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A:
说实话着1200M的无线,有点浪费千兆的接口了,咋也得1900M的呀,估计这个价格不贵,很早之前一直用tp的150M的,那时候网速才10M够用,后来是触云爱的300M,再后来就入了斐讯的坑,K1,K2,K2P,K3,K3C还有腾达的AC9,现在用着8千块钱的K3,除了最早的TP其他全都刷了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着1200M的无线,有点浪费千兆的接口了,咋也得1900M的呀,估计这个价格不贵,很早之前一直用tp的150M ...

八千块钱的K3?瓜子板凳矿泉水已备好,聆听你的血泪史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C:
7620跑千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考虑TP1900BN那种100元左右的比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千块钱的K3?瓜子板凳矿泉水已备好,聆听你的血泪史

哎。。。故事就别听了,想想都难过,当年悟空还是唐僧雷的时候,群友发帖子我都没当回事,当时反应过来损失也不能这么大,好在我买K3时候为了加速回款,投了一个2W,三个月,雷掉之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620跑千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考虑TP1900BN那种100元左右的比较爽

7620a能跑200M不是问题。斐讯k2g就很轻松。k2g只有wan是千兆口,5Gwifi测试都可以跑满200M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