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富士F401数码相机拆机

楼主(2020-06-02):
富士方块机,镜头挡片不能合上,镜头也打不开。开机按快门提示镜头没打开。拆开测了下前脸排线也没问题。应该是主板电路上的问题。机器比较好拆,拍个照留念一下。

网友:
拆机贴没几个人看,没人打赏,我都不想发帖了。

楼主:
补个下层板的背面的图

楼主:
下了论坛里的F401常见维修故障说明和维修手册,和排线相连的有两个限位开关,一个镜头挡片限位开关,一个应该是马达开到头的限位开关。开始拆前板上的马达部分,拍了齿轮照,拍白色齿轮光线不好,老是对不好焦。感觉是白色齿轮上的黑色脏物是齿轮卡死之后烧黑的。齿轮也没对好。
明天白天再拍吧,能看清楚点。那个齿轮也就6,7毫米宽。感觉问题应该是齿轮卡死,马达限位开关触发不了,导致拍照提示镜头门没打开。

网友:
做工不错 ,使用的存储卡比较少见。

网友:
我01年还是02年买的富士401,用了好几年,感觉非常好,尤其是外观和手感

网友:
手里有一个 照相花屏 说是CCD坏了  哎,难受~~

网友:
电路没问题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果然是齿轮那儿的问题,清理干净之后机器正常了。

网友:
这个存储卡现在难得见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