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笔记本外壳的皮革(橡胶)涂层实在害人

楼主(2020-06-02):
2014年买了联想的M4400S笔记本,其外壳是这种涂层,当时还强调这个卖点,谓之于手感好。

可是,用了4、5年就开始粘手了,还特爱招灰,表面脏乎乎的,这两年表面成不干胶了,以后买电脑千万别选择这种外壳

网友:
用松香水洗掉

楼主:
关键是她的C壳与键盘是一体的,洗的话怕胶落入键盘缝隙,影响键盘,所以,干脆换个C壳算了

请问松香水好用吗?我用酒精试了试费很大的劲才除去一点点

网友A:
酒精不好用,汽油或者煤油一擦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不好用,汽油或者煤油一擦就掉。

我昨天用了稀料,就是稀释油漆的那个东西,很费劲,还是放弃,已经把C壳换了,A壳老化的轻些,先凑合用吧

网友:
除胶剂一瓶不贵吧

网友:
风油精   红花油

网友:
类肤质涂层,嗯,我的电脑ABCD面都是这种的,过两年估计只能贴贴纸了

网友:
贴纸比较靠谱

网友(2020-08-16):
最讨厌这种外壳了,一段时间后就惨不忍睹了。还有,我发觉本本的塑料,都是用很脆硬的那种,而不是用很韧硬的(象某种胶桶,就很韧,从几楼丢下去都不会损坏)——我的两个本本和别人的一些本本,几乎都有螺丝打滑拧不紧或者干脆上螺丝的塑料柱坏掉的。

网友(2021-02-08):
thinkpad x201 应该也是吧,年代也更久,目前还算正常

网友B:
网上买一瓶油污净,分分钟搞定

网友:
最讨厌这种材质的,几年下来一摸就是满手油。

网友C:
我是贴了一层保鲜膜的。不然真的不好办。

网友:
dell也有,我直接把胶刮掉

楼主(2021-03-12):
引用 网友C:
我是贴了一层保鲜膜的。不然真的不好办。

还是您阁下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一瓶油污净,分分钟搞定

真的吗?您试过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您试过吗?谢谢啦

我已经买过至少不下十瓶了,效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过至少不下十瓶了,效果没问题

好的我也试试,谢谢啦

网友:
爽身粉,涂上去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