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经典彩屏MP3播放器~艾利和U10 Clix拆机

楼主(2020-06-02):
美版的,和U10有点不一样。按键开机不好使了,可以接充电线开机,播放也正常。可能按键有问题了。拆开看看。

外观图来自网络:

网友A:
用料果然不是那些滥大街的牌子能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料果然不是那些滥大街的牌子能比

艾利和在当年也是粉丝拥趸无数,价格也高高在上,不过现在都是鸡肋了,留着收藏当作情怀。

网友C:
做工很好,就是放到现在容量有点小了,如果可以扩容或者加TF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好,就是放到现在容量有点小了,如果可以扩容或者加TF卡就好了

能插卡的音质又好的好像不怎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利和在当年也是粉丝拥趸无数,价格也高高在上,不过现在都是鸡肋了,留着收藏当作情怀。 ...

一分钱一分货吧,

曾经听过同样主控芯片的两个不同价位的机器,
真的不一样,
尤其是将音量调整至最小的时候,
低价位的有明显的杂音,高价位的那个就没有,

网友:
手上有个收来的艾利和IFP-1090,是个带摄像头的MP3,当年应该是个稀奇玩意了,音质还是过得去的。。
网上找的图,明天更新下手里的实物。。。

网友:
用料不错,有金属屏蔽壳,零几年我买的昂达半年售后换摇杆,一两年后主控故障。诺基亚6120的时候买了台电触屏播放器,一年后只能充电开机。父亲买的台电平板第一部Android,一年后主控故障开机花屏。

网友:
现在一部智能机真的是替代了很多东西,当年的MP3也是贵的可以,我最早一个MP3是256M的,道勤的,好像600多吧,那时候主流的MP3都是128M的

网友D:
当年1200买三星的YEPP。128M,感觉超级牛B.

网友:
做工垃圾,音质不好,砸了吧!!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不过MP3刚流行的时候公司的年终奖包含一台MP3,256M B9 很怀念当时的时光

网友(2021-10-21):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D:
当年1200买三星的YEPP。128M,感觉超级牛B.

那可是相当的牛beer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3-30):
艾利和还是早期的铁三角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