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硬盘盒故障

楼主(2020-06-02):
移动硬盘盒:2.5寸 科硕Q-2508 IDE 硬盘盒。
故障情况:装硬盘上电脑会出现“哒哒~”的声音,判断是硬盘电机工作不正常发出的声响。
故障分析:是否因为长时间不使用,导致硬盘盒的电路板上的电容老化导致?(将硬盘盒不装硬盘接电脑挂 2小时以上,再装硬盘尝试,也是同样“哒哒响”)。
请各位大佬看看并帮着判断下故障和给出解决建议,谢谢。
(我个人觉得更换并补足电路板(A面)上的 3颗电容可能会解决这个故障情况。)

网友:
早期笔本记硬盘工作电源大于500MA,要用双头USB线(其中一个USB头只有两根电源线,无数据线)接两个USB口取电。建议换种线再试下。

网友:
硬盘快要挂了

网友:
典型的供电不足

网友:
估计是启动电流不够,可以尝试加大电容,或者加辅助电源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原带的数据线是 2+1头线(硬盘盒端是1头),但原来使用只插一头都能正常使用的,就今年疫情家里蹲翻出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问5楼的兄弟,只是建议更换个大点规格的电容吗?还是换大电容的同时把板上的 2个节省的电容位也补满?

网友A:
网上有专门修硬盘的,要换磁头,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专门修硬盘的,要换磁头,不便宜。

我不是要修硬盘,我是想把这个硬盘盒给搞好了使用。因为在电子方面我是白板一块,就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预判断下故障,如果是电容问题是否更换能解决,如果再大点的问题就不懂搞了。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就是因为电脑前面板USB插口供电不足,插上去也是“咔、咔、咔”的响,吓我一跳,以为硬盘要挂了,结果改插到后面的插口,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原带的数据线是 2+1头线(硬盘盒端是1头),但原来使用只插一头都能正常使用的,就今 ...

都可以试试的。

网友:
供电不足,换机箱后面的插口,不要用前面的,另外插座长期不用氧化接触电阻增大。一般换根短点的线或者擦擦插座触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修硬盘,我是想把这个硬盘盒给搞好了使用。因为在电子方面我是白板一块,就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预 ...

老款移动硬盘电路比较麻烦,你可以尝试测量一下USB接口输出电压(晶振下面1cm处两点),如果低于4.6V,说明是这个插脚晶振坏了。
再看看反面C01、C02处两个0805贴片电容,估计也是失效了,尝试更换为16V2uF同规格电容。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清华紫光的,老盘盒,有空也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B:
电源供电不够,usb线很烂或者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不够,usb线很烂或者接触不好

应该是 供电问题,,找个闲暇时间,把电容给换补齐试试看。

谢谢各位的分析和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供电问题,,找个闲暇时间,把电容给换补齐试试看。

谢谢各位的分析和建议。 ...

要不USB线另一个头用手机充电头供电。

网友:
硬盘接电脑上试试,确定是不是硬盘盒坏了。

网友(2020-07-11):
典型的USB口供电不足导致。直接用5V1A的充电头供电即可。

网友(2022-01-29):
同样的问题,求答案

网友:
不一定,我也有一个小硬盘盒,插电卡卡响,经过换件测试,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