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现在的硬盘是这么小了吗

楼主(2020-06-02):
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到店里修理,
店家说是硬盘有密码锁住了,
换下来,现在的电脑硬盘是这么小了吗
能对他低级格式化吗?

网友:
连接后数据清0

网友:
如果能读出分区容量,重装W10就好了......被js忽悠、

网友:
不会是勒索病毒加密了吧

网友A:
不就是个2242的SSD吗,很早就有了。
其实你拆开2.5寸普通的SSD里面电路板也很小的。
大部分2280的SSD实际上元件占用的面积也就是2242那么一点,只是为了做的更大点而做的那么大的而已

网友:
用优盘启动到PE环境下看能不能处理

网友:
现在SSD已经有主控+闪存单芯片的了,后面可能会出更小尺寸的SSD了

网友:
拆客板块,还有拆解N年前的诺基亚手机,用的SD卡大小的机械硬盘的,貌似1寸左右,还是机械硬盘哦

网友:
一种是windows 的bitlock
还有一种是公司电脑喜欢用的麦咖啡的全盘加密
你是修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好像比2242要小一些吧?

网友B:
固态坏的可能性不大,再说用这个固态的电脑应该还没出保呢吧,你去的地方似乎不太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坏的可能性不大,再说用这个固态的电脑应该还没出保呢吧,你去的地方似乎不太靠谱啊
...

花了500元买了一个联想的256g固态硬盘。
装好系统。
我想,这个低级格式化一下,应该还能用的吧。

网友:
既然你都花500块钱买了256G的硬盘了,你还来这里干啥?这硬盘你自己扔垃圾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了500元买了一个联想的256g固态硬盘。
装好系统。
我想,这个低级格式化一下,应该还能用的吧。 ...

可能分下区格式化一下就能用了,这固态质量好着呢!联想那破256G固态卖你五百块啊,三星原厂的也到不了三百块,就是英特原厂的也就三百出头而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2242的SSD吗,很早就有了。
其实你拆开2.5寸普通的SSD里面电路板也很小的。
大部分2280的SSD实际上 ...

我觉得是22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分下区格式化一下就能用了,这固态质量好着呢!联想那破256G固态卖你五百块啊,三星原厂的也到不了三 ...

想想大家都不容易,我的是主板进水了。
他们赚点手工钱,我也谅解他们了。

不过,我得把256的联想固态,做成移动硬盘用用吧。这个Dell的512G还是低级格式化后装回到电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想大家都不容易,我的是主板进水了。
他们赚点手工钱,我也谅解他们了。

我不知道你是哪款机器,还有就是你那个联想的256G固态给你换的是2.5寸的还是也是这种M.2接口的,还有那个联想的是不是nvme的,要是的话盒子也不便宜,你那个拆下来的就是nvm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是哪款机器,还有就是你那个联想的256G固态给你换的是2.5寸的还是也是这种M.2接口的,还有那个 ...

抽空我拆开看看,这个笔记本轻薄型的,估计换的联想也是M2接口的吧。整个电脑也没有2.5寸那么厚。

网友:
u盘比这个还小呢

网友:
NGFF SSD,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