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的元件现在都是自动焊接了吗?

楼主(2020-06-02):
请教大神们,现在UT61E板子上的元件有贴片类的,有直插类的,这些元件在流水线上是不是都实现了自动焊接?

网友:
贴片一般都机器,,插件数量少,还是人肉焊接,,贴片焊接不良的,最后还是人工补焊

网友:
有自动焊锡机,矮一点的就直接挡板+波峰焊。高难度的才上手工。大批量有工期的,人工贵。

网友:
枳分电容变不是

网友:
插脚的不是

楼主:
奥,了解了,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