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AP1900GI-POE到手即拆

楼主(2020-06-02):
CPU是MTK定制TP1900
2.4G芯片型号是MT7761N
5G芯片型号是MT7762N
都没有外置外置功放芯片
印刷天线
和WDR7660一模一样的方案

网友:
家里装了5个同款AP,配合AC300用下来没啥问题

网友:
又散热器还不错!就是太贵啦  我50块钱水星 MIAP300P马马虎虎用吧

网友:
做的挺精致的
价格一定不便宜

网友:
新款耶,之前还没有这种

网友:
是不是AP的信号要比路由器好

网友:
装5个的家里太大了,,,

网友A:
这个做工很一般,信号估计也不是太好。室内86型AP

网友:
只有一个网口,这种面板式的AP基本上也就管一个房间,所以没有功放也够用,想要范围广壁挂和吸顶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很一般,信号估计也不是太好。室内86型AP

对对对,反正都是为黑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