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看西普尔充电器一直绿灯

楼主(2020-06-02):
看看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吗?

楼主:
插上电瓶不变灯,不充电。

网友A:
先要排查插电动车接口的线是否断了。充电器使用半年以上,内部线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排查插电动车接口的线是否断了。充电器使用半年以上,内部线容易断。 ...

好的我回去拿表测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回去拿表测量下

连接电瓶的线有可能断了,还有输出的保险可能坏了

网友(2021-01-03):
怀疑这个电阻之前,用表测过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