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台电tbook11平板不接充电器仍然一直显示充电

楼主(2020-06-02):
【设备型号】:台电tbook11-E5A6双系统(Win10+Android)平板

【故障现象】:
1.开关机基本正常,插接充电器充电正常,但是拔掉充电器后还会一直显示充电,系统关机后还显示充电,充电指示灯常亮,只能长按电源键彻底关机(充电指示灯灭);
2.micro-usb接口插入otg转接头之后不显示充电,充电指示灯灭,可以使用 otg-usb 设备;
3.android系统首次开机进入系统无法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重启之后可以正常连接电脑传输文件。

【备  注】:结合他人的经验,怀疑LPW5206B5F的5脚芯片有问题,于是焊下来换了依然是同样故障(如果不要这块芯片,那么充电正常,otg不能用)。
本人小白,平板是给小孩网课学习用的,前几天拿到本地维修店也没有搞定,很纠结!所以请教各位牛人、达人帮帮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不胜感谢!

【相关图片】:

网友:
USB接口坏了,或者相关启动电路问题,导致OTG一直处于启动状态。

网友:
人都会有一些瑕疵,更何况平板。小毛病,能接受,能忍受

网友:
看看充电口是不是进了脏东西导致一直识别OTG,没办法的话只能不要那个IC了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AXP288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比较容易坏,有些坏的不彻底,会出各种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AXP288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比较容易坏,有些坏的不彻底,会出各种小毛病。 ...

我就是不想弄那个axp288c呀,技术有限,担心自己吹废掉了。如果能确定那个有问题我就找个老师傅帮我!

楼主:
谢谢大神,可是我平板otg功能是正常的呀,也和你标注的地方有关系吗?

网友:
usb口的第四脚ID脚接地为otg,Id脚高电平为usb数据线连接,万用表测试下是否一直接地,5206可以认为是开关,当usb_id信号接地时,soc判断为otg模式,会发出en信号开启5206,BATT经过boost后的vbus通过5206给usb口供电,如果soc不正常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没经验可以寄给俺维修下

网友(2020-11-05):
最后咋处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