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后续】热屁股果然不是那么好贴的:AB胶的耐温性?

楼主(2020-06-02):
换LED灯盘,一般都是磁吸。但是我原先的吊顶扣式灯座,电镀的全塑料。只好上胶,但即使把亚克力散光板拿掉灯盘都塞不进,接触面积极为有限。

一开始用3M VHB双面胶,掉;再改用热熔胶,也掉。手摸了一下,18瓦LED,发热量也挺大,估摸有40-50度。这两种胶其实都怕热。VHB可以耐这个温度(行车记录仪上常用),但接触面太小也不成。

所以只能上结构胶。手头有玻璃胶、AB胶。前者太慢,AB胶担心:
1.毒性。据说固化后可以用于食品容器。可是遇热会不会挥发/析出有毒物质?
2.耐温。据说80度没问题。而且有高温版本,300度都OK。我手头是普通的哥俩好牌。质量尚可,否则大家也不会喊AB胶“哥俩好”了。也用过贵的卡夫特牌,好像也没特别。
3.拆卸。万一要换,美工刀切开方便吗?

谢谢指教先!

***************************************【后续及结论】***************************
1.AB胶固化后无毒。前提是1:1混合。如果某一组分偏多,则存在危害可能。我们自己弄,大概率不会称量,故不宜用在接触食品之处。其实最后结胶呈温润的乳白色,则说明混合得当。但小心点好。

2.耐温是-60到120度。保守一点,100度没问题。楼下有车友说胶汽车水箱刚刚滴,确实,水箱工作温度是90度。

3.拆卸。最后我从善如流,还是物理固定。手头没有长螺丝,故还是利用了原配磁铁(实际上够长则太粗,必须扩孔或者另外开孔)。用竹签定位,锂钻打孔,再自攻螺丝拧到合适高度即可。虽然螺丝帽面积极小,原配也不算强磁,但吸得挺牢固。毕竟电磁力高出引力好几个数量级。要注意的是:我原灯座是欧普,不算三无,但长期被烘烤,塑料会变脆,自攻螺丝拧太快会崩裂。最后我还是用了热熔胶来修补。建议打孔后手拧,或者先贴透明胶,完事揭掉。

楼下建议的无电钻,用铜丝穿孔吊挂也是不错的方法。原灯座顶部肯定有散热栅,很容易固定。

网友A:
电钻钻两个孔,上两个自攻螺丝,两分钟搞定的事情,要搞得这么复杂.  不会连电钻都没有吧,那还是不要玩电了.

网友B:
导热硅胶,或者704,706之类的硅胶

网友C:
其实AB胶用的好强度还是不错的,但也有缺点脆了。

只用过两次心得不多,供参考;

网友:
背面途硅脂,然后用740硅橡胶点胶固定。绝对OK

网友:
AB胶粘的很结实,但是耐温性能,还真没试过。

网友:
AB胶80度以内用没问题 。粘LED灯片最好用704,导热硅胶也行就是干的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AB胶用的好强度还是不错的,但也有缺点脆了。

只用过两次心得不多,供参考;  ...

嗯嗯。太脆确实是弱点。韧性不足。抗剪切不行。不如汉高百得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钻两个孔,上两个自攻螺丝,两分钟搞定的事情,要搞得这么复杂.  不会连电钻都没有吧,那还是不要玩电 ...

不是没想过。没合适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钻两个孔,上两个自攻螺丝,两分钟搞定的事情,要搞得这么复杂.  不会连电钻都没有吧,那还是不要玩电 ...

灯座顶部钻孔倒是可以对应灯盘上的磁吸孔,量了一下,得5.5cm长的螺丝,手头没有。。。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硅胶,或者704,706之类的硅胶

手头有卡夫特706,太慢。得24小时。而且流动性太好,不适合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电钻就用烙铁把合适大小的钉子在准确的磁铁位置把塑料灯具先烫个过洞,再上大头铁镙丝就行了,或者上一铁片,下次随便换灯板,比什么胶都强

网友:
导热硅胶,不是硅脂啊,LED灯粘的时候都用这个。

网友:
还是自攻丝直接打上的比较结实

网友:
修车拿来粘水箱,粘发动机机体水路堵盖,刚刚的,温度应该在70+

网友:
哥俩好不行
704可以,干的比较慢,需要拆灯
钻眼吧
没有电钻就用铁丝缠两圈,绑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座顶部钻孔倒是可以对应灯盘上的磁吸孔,量了一下,得5.5cm长的螺丝,手头没有。。。唉 ...

没螺丝可以用细铜线,我用的网线,直接悬空吊着

楼主:
已上图,感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