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个电池充电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06-02):
手里很多电子烟用的充电口:DC5V输入,输出端直接接电子烟的电池,但这个输出端空载电压是5V/120mA。因为上面有变色LED只是充满电,拆开改做充电板直接给锂电充电,用起来也正常,确实充满4.2V就变色了,但是不明白厂家为什么不做成空载4.2V的输出呢?

网友:
空载4.2V就充不满了

网友A:
为了通用性,5V比较通用,充电器输出一般都是标准化的。另外就是考虑到线路损耗,4.2的话,充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通用性,5V比较通用,充电器输出一般都是标准化的。另外就是考虑到线路损耗,4.2的话,充不满的。 ...

这边是直接接电池的,像万能充以及那种直充18650的不都是4.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