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个奇怪的硬件问题

楼主(2020-06-02):
问题1:技嘉H110M主板,两根某驰的DDR4 4G内存条。用内存检测软件测试内存,连续检测24小时都OK,安装win7也正常。但系统运行时随机蓝屏,多数错误代码指向内存问题。将系统换为win10,蓝屏现象消失
问题2:同样是技嘉H110M主板,用一台鑫谷350W额定功率的电源接上去,可以启动,但是黑屏,无任何响应,板载网卡灯也不亮(正常启动时,几秒后板载网卡灯闪烁),换成航嘉300W电源,正常启动进入系统。两个电源的区别在于航嘉300W电源有-5V,白线,其他一样。鑫谷350W电源可以正常启动其他电脑,就是点不亮这块H110M主板
何解?

网友:
电压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那个-5v 影响了上电时序,自检的过程,没有就不行?

网友A:
第一个是你的主板内存走线有断线,第二个是你的主板电容有失效的或者是电源电压偏高或者偏低,超过主板bios安全限制的最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你的主板内存走线有断线,第二个是你的主板电容有失效的或者是电源电压偏高或者偏低,超过主板bios ...

高手!股黯然是高手

网友B:
1,内存问题你要说明是什么软件。因为在进入WIN7系统桌面后用测试软件是无法测试系统本身占用的那部分内存空间,建议用WIN7系统自带的内存测试软件测试,这样系统会重启进入DOS下进行测试。
2,-5V是给20年之前老旧的ISA供电,没有理论不影响启动。你还是关注要鑫谷电源3.3V/5V/12V各路的输出电流以及误差和纹波问题,这些可能才是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存问题你要说明是什么软件。因为在进入WIN7系统桌面后用测试软件是无法测试系统本身占用的那部分内存 ...

1、内存检测软件是win7自带的,当然也试过其他的检测软件。试过三四种检测软件,都能正常通过测试。进入系统后随机蓝屏,就算啥操作都没有也蓝屏,但不是每次都这样,大概率。
2、确实有可能是这个鑫谷电源本身有什么问题,检查过电压、电流,都很看出毛病,波纹这个没设备,无法检查
3、这块主板用三星内存就完全OK

网友:
单条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都是兼容性问题。
尤其第2个问题也碰到过:一块主板接电源1不亮,换电源2 OK,但电源1接其他主板却一切正常,应该是该主板供电部分有点问题,挑电源。

网友:
H110M兼容win7可能有问题,电源航嘉的电流比其他牌子的大一些,供电更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1、内存检测软件是win7自带的,当然也试过其他的检测软件。试过三四种检测软件,都能正常通过测试。进入 ...

这样的话尝试换内存吧,兼容性问题不是没可能,虽然几率小。
电源只有一个说法,换就是了,TB上大眼之类二手电源也有

楼主:
反复替换硬件试过,目前估计是这块H110M主板有问题。试过三块同样的主板,就这一块用某驰内存跑win7容易蓝屏,其他两块都正常。
这块疑似有问题的主板安装三星内存条就一切OK,说不准真是主板供电部分有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