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询价找人做笔记本壳连接台式机

楼主(2020-06-02):
笔记本壳只要屏幕和键盘能用就可以 屏幕有直接转换hdmi的驱动板 关键是笔记本内置键盘接口想做成usb接口插在台式机上 能做成usb接口连接台式机的 联系 81934898

网友:
键盘定义不同改法不同的

网友:
搜本论坛,有改的,要外加控制器,网上大把开源项目

网友:
有台想改,可又感觉残值比较低了,值吗,?

网友:
usb 接口笔记本键盘。。。。。。。

网友:
ThinkPad无线键盘

网友:
有个老笔记本独立显卡挂了,其它是好的,一开始也想改成显示器用来着,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