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久没发帖了设备都坏了好几个了,发来瞧瞧。

楼主(2020-06-02):
2个睿登U表坏了,1个ZB204负载仪都坏了。

第一个坏了睿登U表坏了好久无显示无输出。
第二个睿登U表闲置好久没用了前几天翻出来用用,屏幕上部分,缺了几条线完全看不清显示的电压和功率,只能看到下部分显示的电流,电量。。于是我就用风枪把原来坏的表头屏幕吹下来与后面这个表头的屏幕对换,换好也是无显示,再换回原缺线的屏也是无显示了,不知道怎么就坏了,现在是长按指示灯有亮灯,也有输出就是无显示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负载仪原来坏了的症状就是不工作有显示显示的电压正常,换过功率管也是一样的症状,也是放置了好久前几天翻出来试了下现在连数码管都无显示了。(图片之前拍了没找到懒得发了)

还剩一个睿登U表是好的,但是它不显示负载功率,感觉不够直观,电压显示也偏高一点点。所以这次又重新买了两个炬为的U表跟一个负载仪。
下面简单测试一下。
U表最高支持到30V所以先看看负载仪

U表3.5V以下也能显示但是3.5V以下显示就不准确了最低到2.8V还能看到不过亮度很暗了。

电流简单测试
设置2A输出各表的差异

设置4A输出各表的差异

好了就先暂时测试到这里了,个人使用感受U表精度各表相差不算太大可以接受,送电启动U表时有个开机logo不喜欢,功率显示项为深红色不喜欢,可以自行校准表头这个不错。
负载仪开机logo不喜欢,数据清零没有快捷键需要进入后台设置处操作不是太方便。可自行校准表头,可以手机蓝牙联机、电脑数据线联机(联机功能我不用不评价),这个负载有输出接口可以直接当表头使用这个很不错,我喜欢。

网友A:
OLED的容易静电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的容易静电击穿

哦,谢谢,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吹下来是风枪焊上去是烙铁没接地线的。

网友B:
风枪把OLED吹漏气了吧。

网友:
这东西还这么容易坏,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把OLED吹漏气了吧。

应该没有吧,都是翻起来之后吹排线处啊,屏估计也不是太热

网友C:
这个也可到30V,我本来也想发帖建议串在电流分辨低的维修电源上用。
可后来发现这种应该是软件处理的原因,反应速度不行,普通人使用没问题。
搞维修就看不到电流变化(对比玩具表:玩具表看到在变化的电流情况,U表电流读数稳定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到30V,我本来也想发帖建议串在电流分辨低的维修电源上用。
可后来发现这种应该是软件处理的原因 ...

恩,我说的是炬为这个U表可以到30V。比睿登的耐压值高,睿登的最高只能到24V。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单片机一年以上不用,会有丢失程序风险,我在供应那原本100件起批,取样5件白尾巴表头,加5件透明壳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几年后想用发现数显丢失程序,悲剧的是透明壳表头软封装芯片,封死写入接口,单片机磨掉型号可能有点办法刷入程序。

网友:
把电子尸体往我这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