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电路上存固件的芯片用什么读取固件?

楼主(2020-06-02):
想要读取一个芯片里面的固件,不知道要用什么读取。淘宝搜了nand编程器,都是700多起步,贵的1000多,是我搜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A:
编程器,这个像是硬盘录像机之类的或者收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这个像是硬盘录像机之类的或者收银机?

我也知道编程器,不过就是不知道用哪种编程器。这个是录像机,被人绑定了云,我要把固件弄出来,把云解掉。

网友:
S34ML01G100TF100 是贴片48脚TSOP1封装,1Gb 闪存芯片
809H
读取S34ML01G200TF100效验字节不一致太多啥问题   大师们给看下 谢谢

003:  当前所选:NAND_AUTO
好像要1千-2千左右的就行

网友:
应该就是一颗TSOP封装的闪存吧?看引脚数量都一样,用TSOP烧录器试试?

网友:
同问,偶尔见这种芯片但不知怎么读写。听说有开源编程器,好像树莓派也能当编程器,但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芯片上

网友:
nand flash确实很贵。买二手的吧

网友:
这种编程器贵,自己弄一次不值得买,不连网就行了

网友:
串口进去看看

网友:
二九系列的都很贵。

网友:
风枪吹下来,搬到一个免开卡的u盘主控上,用DiskGenius备份,剩下的就简单啦

网友B:
海康的可以向客服申请解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可以向客服申请解绑

很麻烦的,上个月买的二手海康录像机就是别人绑定的,给客服打电话,自己申请的要上传身份证和手拿录像机的相片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编程器,不过就是不知道用哪种编程器。这个是录像机,被人绑定了云,我要把固件弄出来,把云解掉 ...

我大约18年前买过一个48编程器,景天的,好像就可以对这种芯片操作。当时好像是3000还是3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可以向客服申请解绑

客服说已经关闭解绑通道了。以前还用身份证能解绑,现在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麻烦的,上个月买的二手海康录像机就是别人绑定的,给客服打电话,自己申请的要上传身份证和手拿录像机 ...

现在好像已经关了通道了。没得解绑了。找客服也说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D:
可以解绑的,人工复核通过几率一半一半吧,也不知道是什么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解绑的,人工复核通过几率一半一半吧,也不知道是什么规则

现在主要找不到哪里解绑,APP没有了,客服也说已经关闭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找不到哪里解绑,APP没有了,客服也说已经关闭功能

萤石云视频APP,在“我的”选项有“设备解绑”,必须要有解绑设备的二维码

网友:
有用路由器diy编程器的,对个人来说比较实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