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c6206 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0-06-02):
我买的xc6206芯片,sot89封装的,用的1117板子直接代换的,1.5v和3.3v都试了,输出斗不正常,芯片有问题吧!就是图中板子代换的!

网友:
我看了下cx6206的pdf跟你那板子的引脚功能对不上吧

楼主:
一样的,asm1117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ams1117的1脚接地,2脚输出
明显不一样

楼主:
4v输入,xc6206 1.5v的输出3.5 3.3的输出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asm1117也是这样的吧!

asm1117,                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
cx6206,M3封装形式, 1脚接地,2脚输入,3脚输出
cx6206,p1封装形式   1脚输出,2脚接地,3脚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1117,                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
cx6206,M3封装形式, 1脚接地,2脚输入,3脚输出
cx6206, ...

是我搞错了,现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1117,                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
cx6206,M3封装形式, 1脚接地,2脚输入,3脚输出
cx6206, ...

你也搞错了,p1封装xc6206是1脚接地,2脚输入,3脚输出

网友:
只有AMS1117是中间输出,其它的常用的是边上输出。

网友B:
板子在哪里买的,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在哪里买的,搜什么关键词?

直接买3个元件在洞洞板上焊一下不就行了,看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3个元件在洞洞板上焊一下不就行了,看下图

不瞒你说,我焊得像狗---屎,才想买几个改造一下,已经找到并下单了,打算用在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

网友(2020-08-30):
引用 网友B:
不瞒你说,我焊得像狗---屎,才想买几个改造一下,已经找到并下单了,打算用在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 ...

请问这个板子在哪里买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也想买

网友(2020-11-08):
请问  这个电路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2023-11-21):
我今天刚到了XC6206,用两个105的独石电容。18650电池供电,为石英钟提供电力。现在发现电压不稳,始终在1.5至1.7伏之间波动。请问:怎样解决?原来用ASM1117成品板降压,电压非常稳定,始终1.51伏。但是板子自身耗电巨大,因此换XC6206。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