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软鼠标上松下的微动开关很烂,这样的松下开关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0-06-02):
记得原来微软鼠标上松下的微动 开关质量很不好,一年就需要更换。罗技的欧姆龙能撑到3年。最近拆出了几个松下16a的开关,有经验的看看,质量怎么样?按着倒是很舒服,比电锅什么的开关感觉弹性什么的圆润的多。。

楼主:
想自己改到插排上用。

网友:
看着不错,这个主要看内部触点

网友:
船型开关和微动开关是两回事,微动开关可以一天按几百上千次,船型开关哪有这么高使用频率
排插常用的一般也就是2000W-2500W,16A的开关足够了

网友:
能用而已。。

网友:
鼠标微动和滚轮编码器,船型开关等接触不良,先用一滴万能润滑剂应付。好像国产中讯船型开关质量也不错,两开一关六脚船型开关最实用,可以做普通开关,也可以做130一550一775等碳刷电机正反转开关,锂电池组并联充电转串联放电开关,外热烙铁两档温度等很多用途,按到中间圆圈为两引脚空接断开,不会像边长8毫米自锁按动开关切换时发生短路秒烧触点。

网友A:
船型开关质量差别较大,外观不好判断。

网友:
进口开关的手感确实比国产的要好,松下的微动也不差,当年玩CS和CF时用的松下防水微动,好几年手感都没多大变化,比现在的国产欧姆龙好多了。

网友B:
粗看标题,再看贴图,还以为楼主想把这个开关用在鼠标上了

楼主的这个电源开关看印刷不像是松下的出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型开关质量差别较大,外观不好判断。

东芝原装打印机上拆的,你估计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看标题,再看贴图,还以为楼主想把这个开关用在鼠标上了

楼主的这个电源开关看印刷不像是松下的出 ...

的确是松下,看到哪个圈里面的M了吗?

网友:
楼主这开关的插头不是一般的长啊,我买到几个OTIX牌子的船型开关,感觉还可以,据说是日本的。

网友(2020-10-03):
我运气好点,用的微软和松下的电器都可以

网友(2022-11-16):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松下,看到哪个圈里面的M了吗?

圈里面的M?什么表示呢

网友D(2023-07-04):
两种开关原理不同、结构不同、使用频率不同,没有可比性。松下船型开关只用于工业、设备,不建议用于住宅等其他用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种开关原理不同、结构不同、使用频率不同,没有可比性。松下船型开关只用于工业、设备,不建议用于住宅等 ...

不建议用于住宅等其他用途。为啥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用于住宅等其他用途。为啥不能?

规格上似乎问题不大,
具体原因不知道,难道是不建议大材小用?

网友(2023-09-10):
引用 网友C:
圈里面的M?什么表示呢

方框里面一个大写的M,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电子元器件的商标,是松下英文 Matsushita第一个字母的M缩写,松下电子元器件包括电位器,电容器,继电器,微动开关,微信马达等等,都是使用这个商标。

网友:
上面有电压电池参数,最好不要超过使用,弱电用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