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支持大小颗粒混装吗?

楼主(2020-06-02):
30块捡漏,收了这两玩意,看了下颗粒id跟之前的两个单颗128g颗粒id一样,不知道2263xt能能否像58xt那样混贴呢,有试过的大佬知道么,因为之前那个在电脑上服役就没拆下来试!有知道指点指点!

网友:
颗粒ID相同就可以混贴啊 英特尔不就是这么干的么 2260G都可以 2263XT肯定也可以啊

网友:
这黑胶考验你技术了

网友: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正好学到了。

楼主:
亲测2263xt.闪存id一样,颗粒大小不一样不能混装,根本不识别颗粒!

网友:
不识别是应为你没改跳线,至于能不能开出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没改跳线啦,而且63xt好像不看grade的,随便开58xt都没那么随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跳线啦,而且63xt好像不看grade的,随便开58xt都没那么随意过

不完全是跳线的问题,我上四颗东芝bics3能识别12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测2263xt.闪存id一样,颗粒大小不一样不能混装,根本不识别颗粒!

就是跳线问题。跳线不对造成CE重叠,开卡肯定过不了。需要找到所有CE跳线位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157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