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电蚊拍时意外发现

楼主(2020-06-02):
当我按下电蚊拍的电源键,放在距离音响近的地方,50cm内,能听到音响感应到电流发出的声音。

网友:
如果功放(输入)屏蔽不好,就会有这情况发生。当年我玩功放时,还能收到广播电台呢,收音机都不用买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检查一下耳朵,电蚊拍按下放在耳边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很正常。

网友:
我按433遥控器功放也有声音

网友:
距离足够功率足够然后就会烧坏扬声器  当然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网友:
你把对讲机放在音响附近按发射键试试,声音更大!

网友:
我的一把电蚊拍,按下电源开关后,在手上能感觉到有轻微的震动。释放电源开关后还能持续几秒钟。这时,若放到耳边,能听到一阵阵的嗡声。

网友:
看题不认真看错了,编辑掉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是爱淘优惠购里买的鼎能的

网友(2020-07-07):
我有以前买联想电脑送的多媒体音箱,没屏蔽线很便宜的那种塑料有源音箱……只要手机放在电脑桌上,音箱就会出现干扰声,特别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