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0UHL,上2258XT,TRAN ADJ FAI,求救!

楼主(2020-06-02):
先贴了一片颗,第一颗先上了3268U盘看了下ID,也不记得是不是随手清空了,开出来了。然后贴第二颗颗粒,开卡,就出现提示TRAN ADJ FAIL,别的版本可以关闭 TRAN ADJ BY PASS,但是这个没有。然后把第二颗颗粒拆掉也不行了,也出现这个错误。要咋搞啊,哭晕在厕所了,因为272转接起来好麻烦,所以如果有其它办法真不想再去贴U盘清空一次了。
请看右下角CH/CE MAP下面那里,没有ADJ BY PASS的选项。另外板子我也换过了。

最新进展:把一颗颗粒装3268上清空了,还是

网友A:
0UHL这个很好开的吧 你的工具咋识别成了闪迪的 上个ID分布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UHL这个很好开的吧 你的工具咋识别成了闪迪的 上个ID分布图看看

你好,ID图已经传上了,没觉得什么奇怪的。识别成闪迪是这个工具用闪迪改的。用其它版本可以支持的也是一样ADJ错误。

网友:
如果不是Toggle跳线问题,那你应该拿原生272的板子来贴

东芝有些颗粒就不支持转接来贴

网友B:
我遇近也遇到了272颗粒转接贴上152,跳train adj错误,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去找原生272的板子了。

网友C:
这个用转接贴开过,没什么问题,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近也遇到了272颗粒转接贴上152,跳train adj错误,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去找 ...

啊,正想请教你呢,原来你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转接贴开过,没什么问题,是支持的

兄弟用的哪个版本啊,你开的时候有没有提示ADJ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哪个版本啊,你开的时候有没有提示ADJ错误?

应该没有,不过以前有遇到过,颗粒重贴或者清空就好了。我觉得还是贴的问题

网友:
这个工具哪里有得下载,

网友D(2020-07-06):
如果没有土狗跳线就补上,板子找不到土狗跳线就去把flash参数改成非土狗颗粒,代价就是读取速度变慢

网友E:
Settings.set 中的 [OPTION]下添加如下代码:EnBypassTranADJ=1,试试能不能开启 忽略ADJ,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ttings.set 中的 [OPTION]下添加如下代码:EnBypassTranADJ=1,试试能不能开启 忽略ADJ,希望能帮到你。 ...

感谢朋友热心解答!
已经搞定啦

网友(2021-04-14):
EnBypassTranADJ=1
勾选 bypass tran adj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土狗跳线就补上,板子找不到土狗跳线就去把flash参数改成非土狗颗粒,代价就是读取速度变慢 ...

老哥,参数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热心解答!
已经搞定啦

怎么搞定的,说下啊哥们

网友(2022-10-04):
怎么搞的啊?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