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DEC AlphaStation 为何不认CD-ROM ?

楼主(2020-06-02):
机型:DEC digital AlphaStation 200  裸机,没有使用过,无系统。

执行"Display hardware configuration",显示结果:(有2个硬盘、1个光驱、1个软驱)

光驱按说明书设置如下:

执行"Run a program -- cd:\alpha\arcinst"
或者执行"Install Windows NT from CD-ROM"
硬盘灯闪两下,光驱灯不闪(光驱灯只在开机时闪两下),光盘不转,显示以下结果:

1、为何找不到光驱?
2、说明书中组装SCSI硬盘、光驱电缆时,反复提到:SCSI bus must be terminated,不知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新机是已连接好的吗?

PS:附件是说明书

网友:
SCSI设备是菊花链的拓扑结构,一条电缆从头到尾串接起来的,每个设备都有SCIS的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为了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在菊花链的最后一个设备的SCSI出口那里接一个SCSI终端头。

网友:
看你机器有没有拆过。

光驱背后的ID跳线。是不是设置为 4 (按照你的操作是4, 物理硬件应该跟它对应)。 光驱背后有四个跳线  8421  。应该4的那个插上跳线。 如果光驱在这根线的末端, 吧终结器跳线插上。

网友:
那个提示的意思是SCSI总线必须安装终结器,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看你的SCSI线缆上最末端的设备有没有内置终结器功能,有的话跳线设置启用终结器应该就就可以了

网友:
图上是个SCSI接口的ZIP驱动器,红圈里标识的跳线就是驱动器内置的SCSI终结器跳线开关,其他SCSI设备同理

楼主:
感谢大家!

我把说明书精简了一下,没用的删除。附件是:

楼主:
光驱表面的说明:

光驱原始跳线:

貌似是插在了ID4和PRTY上。不知PRTY是什么意思?
由于光驱是末端设备,我把跳线改成:ID4 和 TERM

开机测试,故障依旧,还是显示同样的一行红色报错。仍找不到光驱。
唯一的变化是,"Display hardware configuration"时,光驱型号不再是"DEC",变成"Toshiba"

难道是2个硬盘,跳线设置错误(中间设备开启了终端器)?露在上面的硬盘如图:

图中有终端器跳线设置吗?

网友:
光驱上的MODE SELECT那组跳线,TERM就是终结器跳线
硬盘的J2跳线组里的TP TO BUS就是终结器跳线

网友:
硬盘的 1 2 4 8 是用来组合SCSI ID的,比如想把硬盘SCSI 设置为9,就同时插上1和8的跳线,设置范围是1-15
另外你这个硬盘是68针的SCSI Ultra 160,和50针的SCSI光驱接在同一条SCSI线上了?

楼主:
机箱内,设备串接情况:
主板SCSI插槽(SCSI控制器)——数据扁线——下层硬盘(未考察)——上层硬盘(如上楼图,未动。是否也须跳线)——光驱(如上楼图,已设置跳线:ID号、终端状态)

楼主:
另外你这个硬盘是68针的SCSI Ultra 160,和50针的SCSI光驱接在同一条SCSI线上了?

是用的同一条SCSI线

网友A:
经验看, 硬盘不需要终结, 只要两个ID设置错开。而且不能为7 、16和0、即可。  光驱需要开TERM、 ID不能跟硬盘重复也不能是7 、16、0 。

接一条线上没问题。 68 和50 是兼容的。

认出光驱品牌是正确的!

网友:
机箱不错,好奇楼主从哪撸来的这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看, 硬盘不需要终结, 只要两个ID设置错开。而且不能为7 、16和0、即可。  光驱需要开TERM、 ID不能 ...

已经拆下查看SCSI数据线上,所有串接的设备。
1、下层硬盘(DEC硬盘)。如图:

原始跳线如下:(设置ID号为2 ,未终结)

2、上层硬盘(Seagate硬盘)。如图:

如贴纸所示,此硬盘后端有J5,前端有J6,腹部有J2。
我查看了,全部为空,没有任何连接。
这貌似与屏幕显示一致:ID号为0,且未终结。

3、光驱。在上楼已经说明,现在未动。设备就此终结。

综合信息如下:(用的老图,光驱型号DEC未更正日立)

看来出厂的硬盘跳线没啥错,光驱跳线PRTY手工改成TERM。
现在还是不认光驱。错误信息依旧。

PS:曾经拔掉两个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难拔,没动),只接了一个光驱。
     开机测试,仍不认光驱。  (显示设备列表,两个硬盘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下查看SCSI数据线上,所有串接的设备。
1、下层硬盘(DEC硬盘)。如图:

我看了一下SUN的机子,scsi bus 都识别出硬件ID 字了,光驱不能是DEC 应该显示出东芝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