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2W筒灯,全金属表面看不到螺丝那种,要从面罩撬开

楼主(2020-06-02):
筒灯现在流行这种表面看不到螺丝,想拆都无从下手的奇葩款式,坛友说这种灯就得从正面打开,刚好手头有几个大一些的12W筒灯,就尝试从正面打开
这是12W筒灯,4寸,外壳全金属:

背后黑色部分是塑料,其余金属,整体看不到任何螺丝:

既然知道这种灯要从正面开拆,就想办法从磨砂灯罩四周开始翘,翘坏了一个刀片,终于从罩子边缘把磨砂罩抠出来了:

不容易,终于看到里面三颗螺丝了:

铝基板,24颗3528灯珠,2并12串,单颗0.5W,驱动做在了板子上,貌似没看到电感,难道貌似电阻的那个家伙其实是电感?:

拧掉螺丝:

灯板就可以掀起来了:

黑色塑料部分,唯一作用是固定卡子:

注意磴口下面一圈凹槽,磨砂灯罩就是卡在这一圈槽里的:

顺便测试一下功率和发热,大屏蓝牙功率计上场,外置温度探头贴在了金属外壳上:

11W,足功率的(5W以上国标允许15%误差),刚点亮没一会,外壳温度33度:

点亮接近10分钟,外壳温升25度基本稳定下来,说明金属外壳导热还是比较好:

完。

网友:
阻容降压要什么电感

网友A:
楼主你那个炬为侦测仪表头起测功率是多大,比如一个充电器的空载功率是0.1W,用它能不能测的出来。

网友B:
标准阻容降压 要啥电感

网友:
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破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炬为侦测仪表头起测功率是多大,比如一个充电器的空载功率是0.1W,用它能不能测的出来。 ...

不行,这个交流功率表主要卖点一是量程大,可以到9000W,二是蓝牙联机记录功率曲线,空载电流我手头只有北电T8海盗版可以测到0.1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阻容降压 要啥电感

明明是个线性恒流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这个交流功率表主要卖点一是量程大,可以到9000W,二是蓝牙联机记录功率曲线,空载电流我手头只有 ...

哦,谢谢分享

网友:
线性恒流的,不需要电感,性能相对低一些。

网友C:
单段线性方案功率因数低,而且频闪最明显,不过可以在工地附近摆地摊卖掉挣钱,或者接机箱电源高压侧初级电容,做一套适合自己小房子低频闪灯具。

网友:
高压线性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段线性方案功率因数低,而且频闪最明显,不过可以在工地附近摆地摊卖掉挣钱,或者接机箱电源高压侧初级电 ...

最近总有人去工地附近摆地摊.....

网友:
这很明显是阻容降压。。。也太省成本了

网友D:
这么大功率会不会很快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功率会不会很快热死?

全金属壳子,导热不错的,散热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