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石英钟改18650电池

楼主(2020-06-02):
家里的石英钟老是卡停,就算换新电池也一样,干脆串几个二极管改锂电池吧(突然发现灯板的磁铁扣和18650电池好绝配),看看会不会烧机芯,还会不会卡停~用万用表测量到机芯电压有1.78v,康巴丝的机芯真坚挺~最后晒晒今天做的小木工~

网友:
检查齿轮吧,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
新电池也卡停就不是电池的事,齿轮缺油了

网友:
齿轮是自润滑的。

网友:
这木工作品是啥意思?

网友:
一个石英钟用不了这么大的架子吧?

网友:
工程有些大

网友:
这种钟可以考虑换机芯了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有人这么简单粗暴改锂电的

网友:
磨损了!加油也不会好使~直接换新心

网友:
我用7315改的,很不错

网友:
把墙壁也修修吧

网友:
检查一下齿轮间有无异物吧,我修过里面爬进去小蚂蚁然后被卡死尸体留在齿轮上的情况,就机芯的那一点点功率,里面的尼龙齿轮用二十年都没问题的,不用担心磨损的事情。

网友:
这不就是那个蓝球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