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迅捷FWR200 V2.0路由器加改USB接口

楼主(2020-06-02):
一台迅捷FWR200 V2.0的路由器,以前改了64M的内存,今天想添加个USB接口,尝试与大众不同的改法(拆掉芯片飞线在主板上),看看靠谱不靠谱:

拆掉外壳,把USB焊接好,直接把USB口焊接到reset按钮上,并把CPU(MT7620N)拆下来,用吸锡带把主板上残留的锡拖干净,(手工不行的千万不要拖残留的锡,以免芯片装回去虚焊不开机):

从Usb飞线到芯片下面对应位置,并用绿油固定好:

飞线的位置根据芯片数据手册确定:

usb_DP是usb+,usb_DM是Usb-

供电由于5v的模块用完了,直接从DC口取电,适配器用5V的即可,以后买了dc-dc模块再改吧:

改了还没装CPU如下:

下面用烙铁把cpu上残留的焊锡拖平,并用洗板水洗干净芯片:

记住中间接地的焊锡要吸干净,不然不好装芯片

主板上锡其实不用吸平,本次为了挑战下手工,用吸锡带把主板上的锡吸干净了,由于没有钢网,所以直接用锡浆涂在焊盘上,用风枪吹成锡球补锡,烙铁加锡没有这个理想,因为焊点比烙铁头小太多,加的锡不均匀,芯片装不好的:

以此类推补好上面的焊锡,最后用洗板水洗干净,要保证锡点均匀,高度差不多一致:

最后用风枪把芯片装上去即可:

加电试机,一切正常,usb也好使,有线网拷贝速度11M/S ,跑满100M带宽了,2.4GHZ中继干扰比较大,速度还行。

最后,要修手机等电子产品可以找俺,坛友优惠

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各位兄弟多多点赞多多打赏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苹果手机CPU和暂存植锡要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22

安卓手机CPU拆装注意事项(多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243

重装小米4c CP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7

维修坛友寄修的红米4(高配)4G信号弱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860

分享下本人修手机的工具及心得体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694

网友:
技术一流哈哈

网友A:
好手艺,有最求·。感觉小了,发热严重不?后期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有最求·。感觉小了,发热严重不?后期再来

发热很少的

网友B:
两根漆包线,还没有双绞,能有这样的速度,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漆包线,还没有双绞,能有这样的速度,不错了

漆包线没问题,距离短也没必要双绞了,俺改的k2一样漆包线,稳定运行三年了,速度能跑满

网友:
路由器没啥大用了,宽带光纤猫自带,全屋覆盖,一盘点4个电力猫,5个路由,以前买路由为了刷机,两个newifi,一个斐讯,一盒迅捷,一个tp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