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几种锂电池充电芯片做的充电模块对比介绍

楼主(2020-06-02):
话不多说,先上图

这几款自用的,另外的几款充电芯片,给别人产品设计的,就不上图了,只聊功能

用过的几款充电芯片

线性充电:
TP4054:一个充电指示灯,最大0.5A充电
TP4054B:两个充电指示灯,最大0.5A充电
TP4056:两个充电指示灯,最大1A充电
TP4057:两个充电指示灯,最大0.5A,带有电池反接保护
以上4款,有不同的厂家的,不同的后缀的,略有不同,比如后缀不一样,充电截止电压不一样

开关充电:
降压充电的:
SY6912:一个充电指示灯,最大输入23V,同步整流,最大充电2A,但是没有防反流,只接电池,不接输入端,电池的电会返到输入端,有的设计里会在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但是这样会降低转换效率
FP8202XR-G1:两个充电指示灯,异步整流,最大充电2A。这个帖子里改装的,就是这个芯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951
ETA6002:淘宝买的芯片,板子做出来不充电,不知道咋回事,看芯片介绍还是很好的,带路径管理的
SLM6600:最大3A充电,给富格锂电池胶枪改装用过
IP2315:支持好些快冲协议,最大5A充电电流

升压充电的:
CS5080E:5V升压充2节,异步整流,貌似是升压在线性降压充电的,给别人的产品过样板,后来换别的芯片了,性价比不高
SY6982C:5V升压充2节,同步整流,效率挺高,但是淘宝买的芯片,产品里大概有1%会充电冲到8.7V,芯片支持8.4,8.7两种充电截止电压的,确定是设置的8.4V的
SLM6800:5V升压充2节,同步整流,样品测试下来,比上面两款好,但是没大批量生产过

镍氢充电:
DS2710G+:功能全面,5V输入,同步整流,就是价格贵,买的时候10元多一个芯片

TP4056,和4054,4057的差不多,就挑个坛友用的多的

基本上就是按数据手册搞,官方的电源上串联了一个0.4R的电阻,这个是为了充电的时候分摊芯片的发热,但是假如用的是廉价的充电器(输出电流大了之后,电压会下降),廉价的充电线(内阻大),又加这个电阻,充电电流会达不到最大,例如设置的1A电流,只有800mA。当然也有过温降电流的。芯片底部的焊盘,电路上连接GND,需要加大敷铜来提高散热

在一些电路中,需要稍微大点的充电电流,又舍不得成本,可以多个4056并联充电,但是会其中一个先充满,这种电路里,充满判断可以利用CHRG脚的开漏输出,把CHRG脚接一起,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只有并联的全部4056都认为电池充满,CHRG脚才会高电平

SY6912:

充电我自己用喜欢做成这种U盘形状的,一头USB,一头接电池
芯片底部的散热焊盘,在PCB上挖了大孔,可以灌焊锡

追求效率的,可以把输入端的二极管去掉的

SY6982C,增加了被动式的均衡

IP2315:

原厂的数据手册里,指示灯接法上下不一样的,有一个是错的,搞的我多打了一版,这个图是对的

这个电阻设置电流,貌似没什么用,我设置的1A,还是会给我充到4A多

为了加强散热,板子上贴了一块铝基板,充电功率23W多

5V输入时候,充锂电池,功率17W多,充电5分钟后,最高温度处50度多

充电宝芯片的,充电放电二合一,是否需要写一帖,例如TP4333,IP5303,IP5306,IP5318这些,也都有做好的模块

附件是文中的做好的模块的SCH文件

觉得好的,文末举报个精华帖

网友:
没有1879,差评

网友:
ds2710  2712  2714申请过样片  用2714做过四路的用起来还行 现在都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厉害了,这个是真爱

网友A:
谢谢分享,已收藏,
可以直接用铝基板打样的,我打了两版tp4056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为大家谋福利

网友B:
楼主热成像那里买的?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热成像那里买的?求连接

已经下架了,淘宝搜MCU90640可以找到
这个性能有点差,后来退了买了FLIR ONE PRO,这个分辨率高,还有可见光图像叠加,自动对焦,加微距镜头,可以看很小的东西发热,但是没有自动捕捉最高温度点。
SEEK的,分辨率更高,但是要手动对焦,没有可见光图像叠加,有自动捕捉最高温度点。

楼主:
那个芯片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已收藏,
可以直接用铝基板打样的,我打了两版tp4056

想要几个成品,可否出呢

网友:
已收藏,用的最多的就是TP4056,不过各个厂家的芯片截止电压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要几个成品,可否出呢

还木有成品,板子太厚了,没割开。。。。。

网友:
这么说来又要打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已收藏,
可以直接用铝基板打样的,我打了两版tp4056

你这板子怎么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子怎么切割?

估计要自己做一台分板机了

网友:
SY6912我喜欢,123节都可以充,而且不烫,可惜不能充4节,淘宝有卖成品13块一个,带防反的,是在输入加了pmos
TP5100用12V充2节特别容易烧芯片,我都烧两个了,只是便宜,两三块一个,虽然支持2A但2A2节的话会热到保护,还是只能2A1节或者1A2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木有成品,板子太厚了,没割开。。。。。

好吧,整版啊,没有开切割槽啊,看来用线割了

网友:
就是啊,1879那么经典的一个脉冲充电的芯片居然没有

网友:
最垃圾的就是南京拓威的4056,4057,一致性差的要死,还有不是截至电压过低,就是过高。50片里能筛出一两片截至电压4.2V的都难,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