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具备频率补偿的助听器多功能PCB板(献计献策、一起做好助听器的音质)

楼主(2020-06-02):
所谓的多功能板,只是可以在本PCB板上可以更换不同的话筒放大板、充电板、耳放板的一种说法,主要目的是适应大众不同的测试需求。本人初高中读书时,耳朵本来灵敏的,因为长期听多了MP3,造成现在耳朵的高频响应逐渐降低,导致别人低声讲话时,根本听不清楚,甚是烦恼,这是设计本板PCB的原因所在。

本板采用了大家推崇的五段均衡音调IC:BA3822FS,它是贴片封装,管脚定义与BA3822LS完全不同,这点要注意。本板的频率补偿功能,是针对某些人士的耳朵丧失某段频响而进行的补偿。

调节板上的五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节各个频率范围的增益,从而找出适合自己的频率波段。本人经过测试,把低频增益调低,高频增益调高,可以补偿丧失的高频波段,基本上可以听清别人的讲话声。

本PCB板是根据我以前在TB上以1元购买的POS机为外壳,而进行设计的,如果你正好有POS机外壳,完全可以适用,但需要自己在外壳上开孔。开孔很简单,用钻头钻孔,然后慢慢磨大即可。

本板上的预留有耳机放大板的位置,大家可以更换不同的放大板,焊在上面即可,从而找出认为音质出众的放大板。同理,咪头放大板也预留了位置,可以更换不同的放大板。充电板位置也可以更换不同类型的充电板。

选用贴片封装的BA3822FS的目的是可以减少体积(因为BA3822LS是立式直插封装,体积较大),但贴片封装很不好焊接,至少对于本人来说很不好焊接,对于高手来说是小菜一碟。本人无法一根根的管脚焊接,要采用拖焊的形式,才能焊好,并且助焊膏一定要放足够的多,否则会连锡。这点大家要注意。

本板预留了水银开关的位置,如果电位器没有带开关,可以利用水银开关的倾斜角度来控制整个板子的供电。
本板采用旧手机的锂电池,这种旧手机的电池是可以拆卸的,正好可以利用。但要注意尺寸不要超出POS机外壳。
本板还预留了MIC2、MIC3的话筒位置,可以增加话筒数量,与第一个话筒并联,一起测试能否减少环境噪声。
本板还预留了耳机插座位置,为外置话筒作好测试准备。可以把MIC1话筒拆下,在MIC2处用跳线连接到MIC1的触点上即可使用外置话筒。

经过试听,确实可以提高高频响应部分。话筒(咪头)放大板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大的“沙沙”环境背景噪声,无法去掉,这可能是低价驻极体话筒的本底噪声,听久了也很烦这种“沙沙”声的噪音。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减轻这种本底噪声。还有话筒能放大与衣服等物品的摩擦声,很是不爽,看来可能要外置话筒才能解决摩擦声的问题了。

本人用了1块板,还剩余4块板,哪个有兴趣测试改造的可以免费送(运费自理)。还有一些相关配件,也可以按LCSC商城的原价一起打包寄出。也可以帮焊接好BA3822FS(费用另计),也可以自己焊接。

请大家一起献计献策,一起做好助听器的音质。

电气原理图:

PCB正面图:

PCB  3D正面图:

PCB  3D背面图:

PCB正面实物图:

焊接好的实物图正面:

焊接好的实物图背面:

放入电池到POS机外壳里面:

把电源线焊接到充电板上:

把主板放入到POS机外壳里面:

做好的成品正面:

做好的成品背面:

BA3822FS的拖焊效果:(人生中第一次拖焊,请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20-6-18 10:11):
2020.6.17日补充后续情况:
经过坛友介绍,购买了几款话筒回来测试,具体说明在73楼。

网友A:
不错!把电路整合一下,出一个单片板子,就可以开卖了

网友:
这是自制助听器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完善的方案了!
把我心里考虑的水银开关也用了,绝!
不过音量电位器很难看,凸出太多了,可将它锯短点,粘个什么在上面,方便旋转,不要擦衣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电路整合一下,出一个单片板子,就可以开卖了

整合可以,但每个人的外盒需求不一样,一块板子很难适合多种盒子

网友B:
我举得既然都画板了 就不用再用模块了把? 直接把元件落在一块板子上哈哈哈

网友:
这个BA3822FS很难买到才是麻烦

网友C:
甚至我打算max9814都不用,省点钱

网友D:
此图有消噪电路,有积分微分等分频电路。可插入线路中试下。千万记得将结果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举得既然都画板了 就不用再用模块了把? 直接把元件落在一块板子上哈哈哈 ...

话筒放大板的MAX9814,超细的贴片管脚间距,我已经没有能力焊接,这要超高水平的焊接工才能焊接成功,所以这个模块我宁愿购买模块来安装,也不想自己焊接。相信坛里只有0.1%的人才能焊接MAX9814,实在是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甚至我打算max9814都不用,省点钱

用MAX9814的目的是因为它有AGC负反馈功能,当声音超过一定水平的电平时,它可以及时拉低音量,保护耳朵不受伤害。没有AGC功能,你就知道一个突然很大的声响,会把你的耳朵给炸聋

网友:
谢谢分享,挺漂亮的,据说麦克风要用软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图有消噪电路,有积分微分等分频电路。可插入线路中试下。千万记得将结果与大家分享。
...

请大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对于听人声,可调频率500hz~5khz够了,

网友:
1,MIC输入有特色,K472据称有比MAX9814更低的噪声,且双MIC输入,单声道输出,所以估计MIC是正反不同接入,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据说能抵消部分背景噪声。2,四支 2AP9 不同的接入据说能过滤噪音,原理不明。3,低通高通音调电路是HIFI里所常用,将输出频率锁定在300--3000H左右,这是人声集中的频率。4,功放普通。我岳母耳聋,买过2万多的助听器,又买过8千多,2千多,也有几百元的。我不耳背,都试戴过这些助听器,都有你说的噪声大的问题,说实在的2万多的助听器确实噪声小,但是声音轻,中度以下且有钱的才可用。你将音调“高频响应部分“提高恰恰把噪声也提升了啦!我目前也在买零件做实验。“请大家一起献计献策,一起做好助听器的音质”------我喜欢这句话!共勉。并感谢你为大家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
不错,你这个有点意思了,希望能继续改进解决掉底噪问题,然后再考虑加上外挂的蓝牙小板等功能,做成可选的形式

网友:
比之前的TDA2320助听器高级啊,也复杂了许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2

网友:
前排留名,预测要火。感觉自动降频功能很有必要。港台电影里面搞监听动不动就被震耳朵的场景 好常见啊

网友:
楼主这个设计功能比较全面了,不过板子上的零部件就很多了,个人来组合的话非常麻烦,可能需要好多个店铺才能凑够。 建议楼主还是直接出套料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筒放大板的MAX9814,超细的贴片管脚间距,我已经没有能力焊接,这要超高水平的焊接工才能焊接成功,所 ...

上锡,风枪

网友:
具备频率补偿的助听器多功能PCB板(献计献策、一起做好助听器的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