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买了台二手电动车,发现定位器!随便打开看看

楼主(2020-06-03):
图片可能非常模糊,昨天被车撞了,手机撞坏了,只能先用着旧手机凑合

被撞烂的手机,肇事者逃逸了 ,野鸡电动搭客车,撞了我之后飞快跑了

不扯太远,进入主题,近段时间撸电动车撸上瘾了,第三台了。

前两天开价1k,砍价800不卖。我不要。今天主动找我说急着卖了,没地方放了,800成交,19年10月车,19年7月11电池,发票保修齐全

收了一台比德文电动车,电池6020,电机48500。。。奇葩配置,打开后面,报警器、控制器、还发现个东西

看出来了吗

定位器,此面朝上,原来在车上的时候都是装反的,这一面朝下了

背面

插卡指引

有个贴纸

撬开

内部,居然有个电池

拿出来

天线,应该GSM的

主板

还有蓝色橙色灯交替闪

天线,上面那个应该是设备型号,老手机不够空间没开淘宝

另外一边

电池,260的

dc-dc

这下面不用看了,80%是mtk方案

物联卡

还有充电口

网友:
谢谢分享。。。。。这天大的秘密都被发现了。。。。

网友:
那个天线是gps的陶瓷天线吧,gsm的天线应该是外壳上那个

网友:
坐标已输入,
检查发射架状态,
。。。

网友:
这是想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有机会在偷偷骑回去,幸亏你把定位器拆了。

网友:
oled的屏幕吧,感觉液晶的屏不至于那么惨,还是液晶稍微耐用点

网友:
物联卡还能用么?

网友:
换成自己的手机卡,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前几天以旧换新,小刀,才777元,新的,你这有点贵啊!

网友:
楼主要大出血  这屏原装应该不低于700

网友:
报警啊,这应该算逃逸吧,现在监控这么多,就看想不想抓了

网友A:
那个物联卡插到带卡插槽的路由器里是不是可以上网?

网友B:
现在旧电动车上牌只能用临时牌照,只能骑三年了,还不如买新的,可以上绿牌永久使用

网友:
同款电动车

网友:
6020电池,还19年11月,800块,成色还那么好,那是真心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旧电动车上牌只能用临时牌照,只能骑三年了,还不如买新的,可以上绿牌永久使用 ...

本地临牌五年,绿牌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物联卡插到带卡插槽的路由器里是不是可以上网?

流量很少的,每个月只有几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临牌五年,绿牌十年

看来各地方政策不同,我这边上白色牌照,还要交200块买保险,只能用3年

网友:
这不就是13块包邮的定位跟踪器吗给自己车子安装一个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