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魔改小米平板2,4G+64G扩容

楼主(2020-06-03):
有小伙伴让我帮忙魔改小米平板2,从2+16升级到4+64

运存

取出主板

打开屏蔽罩

风枪拆下原机2G的,然后换上4G运存,上电测试一下

成功识别
然后打开储存颗粒的屏蔽框,拆下储存颗粒

两个都焊到编程器上,到电脑上进行磁盘克隆

克隆用的是winhex的磁盘克隆工具

克隆成功后拆下,然后植锡装到机器上开机
用平板上的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进行扩展卷

然后就魔改成功了。
我在B站发的有视频,视频:BV1wT4y1g71H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一去看一下
附上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T4y1g71H/
顺便三连一下哦,谢谢!!

网友:
牛掰了,性能提高不少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们这些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厉害,造福网友了。。。。

网友:
学习了 , 以后也买点设备练练手,不过手残,估计要交不少学费

网友:
这个要顶,废话少说

网友:
带制作
紫薯

网友:
必须顶……这种改造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
window10平板系统2G内存跑得起来吗?感觉卡得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10平板系统2G内存跑得起来吗?感觉卡得很吧

偷偷告诉你。。。改完4g都跑不起来。。。。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个鸡肋产品,我以前也想过买一个改着玩 但是摸过以后才发现。。。win的平板 千万别碰 还不如安卓 比苹果更是差远了

网友C:
去B站看了,给楼主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录这个视频声音太小,而且感觉说话中气不足。所以导致听起来吐词不清,把音量开很大听起来都很吃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改完4g都跑不起来。。。。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个鸡肋产品,我以前也想过买一个改着玩 但是 ...

别买B品,我那个正规的很好用,用到电池完蛋

网友:
据说小米平板2改了还不错的,原本就是内存太吃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买B品,我那个正规的很好用,用到电池完蛋

我就是小米售后的。。。。小米貌似没什么b品之说 这机器用安卓系统还行 刷win就是自讨苦吃了

网友E:
小米6改256楼主要不要挑战下,有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6改256楼主要不要挑战下,有辛苦费

小米6好像用的ufs得刷机,这个我没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B站看了,给楼主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录这个视频声音太小,而且感觉说话中气不足。所以导致听起来吐词不清 ...

谢谢提醒,有人也给我提意见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F:
请教一下:安卓平板也能这样扩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安卓平板也能这样扩容吗?

使用emmc硬盘颗粒的可以像楼主这样尝试 一般都可以 使用ufs芯片的必须用专用编程器拷贝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emmc硬盘颗粒的可以像楼主这样尝试 一般都可以 使用ufs芯片的必须用专用编程器拷贝数据了 ...

今天拆开看了一下,应该是emmc颗粒的。这个平板厂家植入了专用软件,克隆过来会影响原来植入的软件吗?
三星EMMC颗粒

主控:瑞芯微 RK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