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PS61040 升压电路

楼主(2020-06-03):
TPS61040 开关稳压器 28-V 400-mA Switch Boost Converter

空载输出电压

2K负载,输出稍有变化,输出电流为10ma

输入电流为66ma

输入电压为4v一下,这个图是4k负载时的

效率接近80%

4k负载时输入电流为30ma,小了近1半,效率和10ma输出时差不多

看来分立元件焊接出来也将就用

网友:
原来是升压电路,输出可调吗?

网友:
说明文字太少,看不懂讲什么

网友:
没看到电路啊

楼主:
哈哈,电路自己搜索,跟一般升压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电路自己搜索,跟一般升压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

那效率不是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效率不是很高啊

哈哈,我觉得就可以了,我的要求不高

网友B:
升压还是国产的XL6007厉害,轻松升到50V,最高60V,一堆进口芯片基本都是24V 左右,玩VFD的时候,基本升压的芯片都搞过,最后还是用了XL6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还是国产的XL6007厉害,轻松升到50V,最高60V,一堆进口芯片基本都是24V 左右,玩VFD的时候,基本升压 ...

国外做到这个也不难,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难道国外用隔离变压器升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还是国产的XL6007厉害,轻松升到50V,最高60V,一堆进口芯片基本都是24V 左右,玩VFD的时候,基本升压 ...

国产的还是算了吧,效率一般,保护还不全。
XL6009热保护有跟没有一样,该IC因为散热不良或者负载过重导致过热,发热时间稍长必烧IC,而NS的相似型号LMxxxx不会,过热后内部保护电路牢牢把温度限制在安全区内,即使输出明显下跌IC高温,长时间也安然无恙。
为什么ADI,Ti的东西敢买哪么贵,为什么一些精密的产品比如手机,或者一些对器件要求严苛的环境如电动汽车之类的设计这两家的产品经常出现不是没道理的。
国产东西质量差了一截,寥寥几个产品也没有跟人家对等的东西拿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还是算了吧,效率一般,保护还不全。
XL6009热保护有跟没有一样,该IC因为散热不良或者负载过重导致 ...

确实,国产的基本就是这行情。

网友:
对了更可拍的是,XL4016的Datasheet是说IC内部的开关管峰值电流只有8A,结果为了做电解制备实验,网上买了一个模块,用的就是这个IC也标注电路8A,结果实际测量电位器调过头电流暴增到11A,不知道咋做到的。
注意,这里的8A是内部的保护机制,跟外围电路设计无关。 这侧边证明了XL系列恐怕某些型号的保护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至少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还是算了吧,效率一般,保护还不全。
XL6009热保护有跟没有一样,该IC因为散热不良或者负载过重导致 ...

热,我用得怎么一点不热?呵呵,你干嘛让它超载?烧掉?真没有遇到过,遇到过几次因为我选的滤波电容耐压不够,直接短路了,都没有烧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我用得怎么一点不热?呵呵,你干嘛让它超载?烧掉?真没有遇到过,遇到过几次因为我选的滤波电容耐压 ...

一般不超安全区留足裕量好像还是可以的,短时间过载过热也是可以的,我说的是长时间的过载没有可靠性可言,但是国外的IC确可以保证自己周全,所以还是设计有点问题,保护电路还是缺点火候。
超载是意外情况,没有为什么可言,某些故障就会导致超载,但是如果超载下依然能够保证自身安全工作,不出问题扩大故障面积是难能可贵的,这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超安全区留足裕量好像还是可以的,短时间过载过热也是可以的,我说的是长时间的过载没有可靠性可言 ...

还是那句话,你干嘛设计到让它超载,或者有超载的可能性?轿车非要拿去拉砖来证明进口国的VOLO拖头笔吉利小轿车好,哈哈。有色眼镜要摘掉了,进口的DC-DC烧掉的也不是少见,选择性视而不见罢了。

网友D(2020-08-28):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你干嘛设计到让它超载,或者有超载的可能性?轿车非要拿去拉砖来证明进口国的VOLO拖头笔吉利 ...

你有啥不服气的?咋滴,国外的空气都是香甜的,充满奶油巧克力的味道,国产就是不行,咋滴?

对了,VFD的21负压用6007,那灯丝供电咋处理?用直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啥不服气的?咋滴,国外的空气都是香甜的,充满奶油巧克力的味道,国产就是不行,咋滴?

这有很多办法,比如用单片机定时器生成一组互补的PWM信号。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直接用VFD 灯丝驱动芯片LM9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