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海力士128G半高固态 掉盘

楼主(2020-06-03):
有没有大佬给看一下,这块固态上机能识别,也能读取到容量重新分区也正常,就是在读写文件的时候,一开始正常读写一会就掉盘了电脑就识别不到硬盘了,读写过程应该也就1分钟就掉盘了,电脑关机重启又重新识别 到硬盘 。个人怀疑是不是硬盘上某个供电芯片造成供电不稳导致的

主控是下图

网友A:
量量几个电压看看啊,看写入过程中压降大不大。

网友:
看看黄色的贴片电容,太省了

网友:
一般来说读写掉盘闪存耗电相对比较大。问题是你得会跑线路知道那个是闪存电源,从模糊4号图片估计最大电感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几个电压看看啊,看写入过程中压降大不大。

好像这款是出名的掉盘我试试,不行就改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