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各位大师,显示器用段时间就黑屏,插拔下电源线后就恢复正常,请问这是哪个元器件的故障?

楼主(2020-06-03):
各位大师,显示器用段时间就黑屏,插拔下电源线后就恢复正常,请问这是哪个元器件的故障?

网友:
而且可能还是背光部分

网友:
这个好像讲不清楚的吧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哪个电容柜鼓包了,直接换了。我帮同事看过一个也是黑屏的,是通电有指示灯的,换了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屏保和电源管理先看看

网友:
如果是老显示器,用的CCFL管,可能是CCFL管老化了;可以先把显示器中的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我有个黑东上买的LG显示器,会死机,对,显示器自己死机。有时候开电脑显示器不显示,必须拔了电源重新插显示器才会启动。请认准牌子,这货叫L(辣)G(鸡)显示器。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或是射了
早先遇到一台长城的液晶,通电指示灯亮但无显示,拆开发现两个16V的电容怀孕了,买不来同型号的,就换了比原来UF大但同样是16V的上去,搞好用一个多月,某天再开机时,嘣的一声,再拆开,射了一个,然后无心再修了。

网友:
哈,跟我家里大电视一个毛病。也没见电容鼓包,拿去给修电视的说是控制板坏了,得好几百。

网友:
希望坛里大神解决问题,看看真实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