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批头锈住了怎么弄出来

楼主(2020-06-03):
拔不出来了

网友:
神油泡它,再不就在批头处钻个洞加个铁线拉出来。

网友:
1 用大力钳咬住 拉出来。

2 敲击 使它松动。

3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焊机,你懂的。

网友:
除锈剂试试 下不来就拿酸泡夹头位置 绣泡没了就容易下来了

网友:
终极办法,电焊,焊住拔出来

网友:
下次别用这种短批头了.

网友:
锈住可以机油然后敲敲,卡住另说

网友:
加热,然后用平口钳或老虎钳的剪线平口夹着批头外露的部分,就着外套用杠杆原理往外撬出来。

网友:
这没锈多严重,应该多敲几下就会松了。

网友:
wd40泡,然后老虎钳钳出来

网友:
柴油泡一会,轻松拔出来。

网友:
正反轮换多多用几次就下来了

网友:
先拿锤子敲敲,上点wd40

网友:
WD40+虎钳应该能管用

网友:
家里有个小焊机,最喜欢看到这状况

网友:
84消毒液一泡就行。

网友:
我的话一般大力硬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