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X光机看内部请问中间这根天线的属性是什么?

楼主(2020-06-03):
通过X光机看内部请问中间这根天线的属性是什么?
朋友给的中间天线
左边是TP三剑客拆的天线,2.4G
中间不知道
右边是2.4G5G双频天线
那么请问,中间这根是多少频率的天线呢?

网友:
中间的看得不是很清楚,但估计也是PCB天线吧?
找个路由器试一下,2.4G型号有增强就是2.4G,没有就是5G了

网友:
有花纹干扰,看不清楚呢

网友:
请问家里准备x光机是干啥?

网友:
看着就是单条铜箔的

网友:
有这设备真好

网友:
謝謝分享  大夫你好,肾结石能拍不。。。    结晶就是结石吗?能排?

网友:
楼主你是医护还是 搞医疗器械维修的?

网友:
哈哈,放射科的

网友:
很好奇你哪来的机子。是不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看病了

网友:
用医生的设备来检测这玩意儿,

网友(2020-07-30):
医生就是厉害,印刷天线,好像不如铜丝天线效果好,像现在都是PCB印刷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