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波纹稳定除了用示波器量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20-06-03):
            直接从电源上接了个5V,想用来直接给手机充电 ,不知道行不行,稳定性怎么样?        除用示波器量波纹还有别的办法吗?因为手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
应该可以。
可以不考虑纹波,电脑电源问题不大

网友A:
这是个假明纬电源,从电流上看,电流不大,如果是真明纬,纹波应该不大。如果是大电流的,纹波可以上到一两百个毫伏,那么直接接手机可能就处理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假明纬电源,从电流上看,电流不大,如果是真明纬,纹波应该不大。如果是大电流的,纹波可以上到一两 ...

假的?怎么分辨的啊。
我是想用这个给手机充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带载后也可用万用表测:有效值、峰值

2、玩具表也能估测:带载后确认输出电压基本稳定在范围内,再过15分钟后用手摸输出电解就知道了。

3、没波没表也要生活的。 那就在输出处再并个好点的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