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山寨MD游戏机CPU针脚断了,能修吗

楼主(2020-06-03):
翻出了前些年玩过的游戏机想怀旧下,于是开始折腾。刚开始加个指示灯,折腾几会排线断了,于是重焊接,还好,单人玩测试正常,收工。早起没有拍照片。后来跟儿子玩魂斗罗,发现2P手柄有按键不能用,开始以为手柄又坏了,拆手柄测试没问题,两个手柄互换,2P接口手柄不行。于是又拆,自此,噩梦开始了。排线容易断,于是换了杜邦线。 还是不行,测量所有焊点没有问题,手柄到CPU通路,反复折腾,终于焊盘坏了,从走线飞,线路板也不能飞了从cpu飞,折腾来折腾去,cpu的针脚也弄断了。通过测量,并且此针脚与别的针脚没有公用的。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飞线维修吗?不指望能修好了,水平有限。只是向高手、大佬们求证,这种情况能不能修?

网友:
小刀刮出来 飞线就行了

网友:
可以刮开焊接

网友A:
应该还有希望,打磨封装塑料,露出引脚,然后就可以焊接了,只是不知道你的手艺如何
你这个机子是16位的吧,比8位机的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按楼上说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希望,打磨封装塑料,露出引脚,然后就可以焊接了,只是不知道你的手艺如何
你这个机子是16位 ...

嗯嗯,可以试试,估计我的手艺不咋地反正也是死的了,我找找看有没有教程啥的。感谢!这个是16位的山寨机子。

网友:
用美工刀尖小心挖掉一点封装的材料,露出引脚,用细铜丝焊接,用胶加固

楼主:
这个板子最终也没能搞明白,2P的上、A、B键不能用,左右下和C键X键能用,YZ由于游戏限制没能实验出来。测量板子的的接线都是通的,手柄口到CUP的接线没有短路,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电路只懂简单原理,再深奥的干扰啊什么的就不能处理了。

楼主:
开始以为是加指示灯对信号有干扰,可是拆了以后还是不行,说明不是灯的问题了。就是排线断了后我重新焊接的的问题,但是也没短路,也没断路的,就是那几个按键不行。不知道咋回事。有大佬们看到了帮忙分析一下子。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烙铁在弄吧,楼上说了在引脚那刮开封装就可以啦

网友:
刮骨疗伤,我以前刮过闪存颗粒的脚

楼主:
再修炼修炼,技术好了就刮开飞线:Strive::Strive::Strive: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B:
你飞线可以在粗点吗?

网友C:
一看就不是做细活的人。

电线用那么粗,还敢直接飞到CPU。

这种场合的飞线,要用耳机线里面拆出来的单股漆包线。

网友:
你的手艺和烙铁干不了这活,飞线也太粗了

网友:
以前在电子厂,这类断脚的,只要还漏出一点点,直接用电阻剪掉的脚加锡后去焊接。断的比较彻底的,用雕刻用的小磨机磨封装,直到漏出目标脚铜线,然后焊接

网友:
飞线一般刮电路板的线路,找一处比较能焊接的宽敞的地方,用单股漆包线飞线,CPU的脚太密了一般不动。你这得铲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线可以在粗点吗?

这是我手头最细的线了,实在找不到再细的了,见笑了。并且这线也太硬了。有空再折腾。主要是顺便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不是做细活的人。

电线用那么粗,还敢直接飞到CPU。

见笑了!手头上的线当时没有再细的了,并且还硬,真不好用。主要是折腾顺便练练手。有20来年没动烙铁了实在是不咋地。当年也没练好。找到合适线了再弄。耳机里的线有漆膜,不好焊,焊过几回耳机老是焊不好,线不挂锡,有什么好方法吗?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