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记录贴]做了个双层板的is903测试架

楼主(2020-06-03):
有3.3V 1.8V电压跳线,ROM按钮,电源开关按钮
目前测试了1CE 4CE 8CE均正常
其中1CE为1.8V下的L95B
4CE为3.3V下的8DDJ,附带跑分图,在下面几楼
8CE为3.3V下的海力士8YHE,在下面几楼

楼主:
接着测试了8DDJ,4CE的
(在1.8V下开卡失败,3.3V下正常,应该是固件问题)
开卡成功,功能正常,附上跑分图

网友A:
厉害厉害,牛人都自己画测试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牛人都自己画测试架了

纯属兴趣爱好,技术一般般。鄙人学电子的,喜欢做一些实用的东西出来玩玩

网友:
BGA接触点没有镀金。JRS的座子更好用,采用BGA132/152磁吸限位框,切换方便。更换KZT限位框的时候搞坏过塑料网眼板。

楼主:
测试了8ce的海力士8YHE在3.3v下开卡成功

网友B:
不错啊, 出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 出套件吗?

谢谢,不过不出了,纯属做来玩的

网友:
你好 可以出一块pcb板子给我玩玩吗?正好我没有903的测试架,淘宝价格又比较贵。

网友(2022-08-11):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制版文件或者pcb文件吗?

网友(2022-10-09):
有PCB板子出就有的玩了

网友:
我发现你共享的文件里R/B脚悬空,但是903的u文件是通过2k电阻接入3.3的,这样没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