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满载时,变压器达到80多度正常吗?

楼主(2020-06-03):
最近撸了点LED驱动裸板,卖家介绍12-18W,35-80V*200ma,接了几个试了一下,12串、18串、24串都能正常点亮,但不经意间发现变压器表面温度很高,用功率计外置测温探头紧贴测量,15W功率长时间运行后,变压器表面温度86度,8W功率长运行时变压器表面温度77度,不知道这个温度是不是正常,还有这个LED驱动质量如何,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整版的驱动,正面:

背面:

掰下来俩,尺寸非常小,长3厘米宽2厘米,应该是用在球灯泡里面的。
正面和背面:

正面只有3个元件:400V 104K薄膜电容、变压器、100V 68uf输出滤波电容:

背面元件复杂一些,整流桥、LED恒流芯片都在背面:

用一个24串灯条做测试,驱动和灯条之间加了炬为的蓝牙功率计:

驱动和功率计,黑线是功率计的外置测温探头:

把测温探头紧紧绑在驱动变压器上:

点亮测试:

电压70V,电流0.22A,功率15.3W:

15分钟之后,测温探头显示变压器表面温度达到86度:

换12串筒灯测试:

40V 0.2A,功率8.5W,点亮15分钟后,变压器表面温度77度:

我想知道这个LED驱动可以长时间使用吗,变压器表面温度80多度正常吗?

网友:
正不正常不知道,但你用这胶带粘着测,温度肯定高,

网友:
温度太高了,裸板不到全功率都86度了,装机全功率运行估计要110度了,旁边的电解电容要boooooom啦。

网友:
低成本的驱动,这温度基本正常
另外炬为测的这温度也不一定准,特别是越到高温区间,NTC温度特性曲线斜率越平直,误差越大
可以把驱动板烧热了之后断电,然后马上手背接触变压器,如果能手背压实还能勉强忍住热量5秒以上,大约在70度
如果只能忍住一两秒,就烫的受不了,大约在80度

网友:
感觉变压器是最不容易坏的器件,一般电磁线最少也可以耐90度的温升

网友:
这温度高了点,还是放在外面呢,包在里面会更高,建议降功率使用。我以前呆的公司也是做灯具的,经常做一些验证测试,电源包在壳子里的最高温度也就80--90度的样子,变压器温度高关系不大,就是离电容太近会影响它

网友:
难道楼主没撸过测温枪吗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是铜的,感觉损耗大,不会是铁线镀铜绕组吧,要么就是磁钢不够好

网友A:
要看你这块板最终是在什么环境使用。
如果就是裸板用没问题,装在灯条体内,那个这温度估计超110以上,那就要考虑多一些
一般变压器130度内安全
电解电容环境温度不要超标称值

网友B:
拆掉R8电阻,可以调小电流

网友:
隔离驱动,你搞个非隔离驱动就凉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这块板最终是在什么环境使用。
如果就是裸板用没问题,装在灯条体内,那个这温度估计超110以上,那就 ...

装在灯外的塑料壳或热缩管里,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R8电阻,可以调小电流

220ma电流也不算高,如果确实不行会考虑降电流的,感谢建议,特别是指出R8!

网友:
如果闷在灯泡里,电容死的更快啊

网友:
我家用不放心。你家用,我担心啥。

网友:
尽量别缠胶带,通风尽量做好点,温度也还算正常

网友:
变压器温度高有两个原因,1是用的铝线,2是用了劣质磁芯损耗大,温度高对变压器影响不大,但旁边的电容就熬不住了,用不了多久电容就怀孕甚至boom,廉价驱动就这尿性

网友:
感觉一般,估计会有频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在灯外的塑料壳或热缩管里,会有问题吗

塑壳耐温超过电源发热温度,电源本身元件耐温要超过本体温度。这样就没问题
变压器一般没问题,磁芯和线耐温达130度以上,电解电容看本体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壳耐温超过电源发热温度,电源本身元件耐温要超过本体温度。这样就没问题
变压器一般没问题,磁芯和线 ...

对,一般都是电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