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充电式无线鼠标,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0-06-03):
这个鼠标充一次只能用1,2天了,拆开看了下,电池5号电池般大小,上面没任何字,黑线接在电池的凸头,难道这电池外壳是正极?等有空测一下

网友:
找节5号电池换掉这个电池,能用就是镍氢的,不能用就是锂电,没有表,没有标识真的不好弄,一般情况下是锂电池

网友:
我觉得是锂电

网友:
不用这就是14500锂电池,当初英菲克之类的主推了一段时间,就是便宜。

我买一个还发了几个帖子,健在。

网友:
应该是锂电,我手上几个14500全是这样扒废品站的杂牌无线鼠标来的。。。。

网友:
锂电不是3.7V么,5号是1.5V,玩电器电子安装尺寸固然比较重要,但是电压电流电阻参数更加重要。你测测充电时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
基本上是14500电池,可以换一块聚合物电池上去

网友:
肯定是14500锂电池 要是5号电池就外面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