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的二级密码,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0-06-03):
由于家里电视有点老了,不具备上网功能。想通过魔百盒手机投屏,打开魔百盒设置需要二级密码,有知道的吗?还有插U盘也没反应

网友:
我认为 不管12345  先输入个10086 试试。
不行就打10086问问。

楼主:
百试不的其解,才发帖求助阿  主要是想玩手机投屏 不晓得这个盒子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拿机器去营业厅,说投屏坏了,换一个。她们会教你怎么用的

网友:
4楼办法一定行。

网友:
CMCC10086试试呢

网友:
如果走单独的iptv口的话那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电信是10000,移动是10086,那么联通的盒子硬就是10010了。

还有就是123456;我有个浙江电信的盒子密码就是10000.

但是我这个盒子买来就是带某桌面的,按一下上,进入桌面设置,就可以连wifi了,其他也不用搞了。

网友:
四川成都移动的二级密码 SCMCC10086,其他地方的没有玩过,未知。

网友:
刷机,如果找不到,只好用TTL线慢慢玩了

网友:
直接刷第三方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