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 USB 3.0 2.5寸 移动硬盘盒(带线款)拆解(30847)

楼主(2020-06-03):
赶上618活动,24.4包邮到手,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包装:

本体:

电路板正面:

芯片特写:

看不清是什么主控芯片,ASM????

背面:

网友A:
主控是翔硕的1153E,不错了。其实固定数据线的款蛮好的,降低了接口的故障概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翔硕的1153E,不错了。其实固定数据线的款蛮好的,降低了接口的故障概率。。。 ...

但是坏了你就要拆机焊接换线

网友:
建议用铝箔纸做一下屏蔽,我有同款,不做屏蔽对WiFi干扰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坏了你就要拆机焊接换线

不但故障概率降低了,而且维修难度也要小很多了。。。

网友:
粗制滥造,做工太差了!!看看ORICO的做工,价格也才20不到

网友:
ORICO的做工

网友C:
H1的那个18包邮,不错

网友:
这些车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1的那个18包邮,不错

能不能发个链接,是斐讯H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个链接,是斐讯H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坛友卖的,现在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坛友卖的,现在不知道,

谢谢回复,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OK.

拼多多看看

网友(2020-07-05):
本来也想发的,看了一圈,没有落实,没有接缝,无从下手

网友(2020-11-26):
从哪下手抠开的,缝连张纸都塞不进去

网友:
我的是奥睿科透明type款和斐讯h1

网友E:
这个也就是多了三颗固态电容,其他也差不多。这三颗电容有没有起作用呢?早就有人爆出是假的,装饰用的。

网友(2021-07-08):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就是多了三颗固态电容,其他也差不多。这三颗电容有没有起作用呢?早就有人爆出是假的,装饰用的。 ...

兄弟 那个是贴片的电解电容  不是固态的  只不过体积小没有防爆槽

网友(2021-12-03):
这个价格真是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但故障概率降低了,而且维修难度也要小很多了。。。

是的固定线真的好,现在好多硬盘盒用的那种usb3接口,超级容易坏,非常容易接触不良,typec的还好。那个usb3的宽接口,一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