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就拆,拆个七电usb测试仪

楼主(2020-06-03):
新买个这个东东,主要看中线阻测试功能 到货后先拆了看下缩水没

膜贴在内部,上面还有qcpass 影响显示效果,要拆膜,得拆了上面的板子

所以就拆了

走电流的地方的加粗了的,这个角度看跟没焊接好一样其实是好的

背面有接口指示,跟测试范围

拆开以后

电流取样

不懂这个啦。懂得一看就懂

主控 意法的单片机

完啦,包装上还有2个二维码 问了之前买过的老哥,应该是没有缩水

话说到手后得多研究下,另外官方给的说明书很是蛋疼,简单的事情说得很拗口 绕弯子的很。

看下b格还挺高的

网友A:
没贴膜了,屏幕大容易刮花,建议整个手机贴膜剪下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贴膜了,屏幕大容易刮花,建议整个手机贴膜剪下贴上去

我也觉得,手机膜倒是多哦,回头找找去。

网友B:
还有波形显示,不错,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波形显示,不错,什么价位

那个不是示波器的那个波形,是电压电流变化曲线 虽然一点不没有弧度,
价位 50多块钱,性价比应该算很高的了

网友C:
内阻测试?测哪里的内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测试?测哪里的内阻呢?

笔误,应该是线阻测试,已经改了

网友D:
能测电源支持的快充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电源支持的快充协议吗

可以,我的华为9v快充能用,网上找的图 写的支持这些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有图示的USB 测试仪

网友E:
功能比较多,能测内阻?

网友F:
这东西测线阻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测线阻怎么测?

过程有点复杂,
1先用这个空载接充电头
2再带0.5a接充电头
3再空载通过要测试的线 一端接充电头 一端接测试仪
4再通过线上的测试仪,带0.5a负载 结果就出来了
如果同一个充电头的 话,可以只做3,4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比较多,能测内阻?

是充电线的线阻 不是内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程有点复杂,
1先用这个空载接充电头
2再带0.5a接充电头

操作步骤是有点复杂,不过能量化测线阻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操作步骤是有点复杂,不过能量化测线阻这个不错

这2天一直在鼓捣这玩意儿,
总体感觉受接触电阻影响比较大

网友G:
没想到七电也做表头。以前我网购过两三个七电可调压充电宝,大概一年后都数显全是8,然后充电管理热失控,保护芯片没加充电保护mos,还好闻到烧焦气味,及时取电池以免漏液,最后一个5节测试白炽灯负载,启动电流过大导致升压故障,只剩锂电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七电也做表头。以前我网购过两三个七电可调压充电宝,大概一年后都数显全是8,然后充电管理热失控, ...

这就是说 之前的那几个都是垃圾货啊?

网友:
    测线阻,是要做线材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