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v电源坏了 求助。

楼主(2020-06-03):
手头需要一个24v小体积电源。捡了一个坏的,场效应管烧了,保险烧了,都换了。  还是不行,把所有的电阻和二极管用单个测了 还没找出问题,就剩下芯片和那些蓝色的电容没测了。大神给提供个维修方向。   原来管子是  IRFBE30      2.8A   800V   换成一个 5N60C管子   应该可以吧?

v

楼主:
串联灯泡  通电不亮 电路不存在短路了。

网友A:
芯片是3842?我猜芯片已经牺牲了

网友B:
芯片肯定烧了
管子最好用800v的
5N60是600v的,应急的话也能将就

网友:
我也觉得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3842?我猜芯片已经牺牲了

芯片是  cr6848t    暂时找不到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肯定烧了
管子最好用800v的
5N60是600v的,应急的话也能将就

220v 整流后不是才310v左右 为什么用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 整流后不是才310v左右 为什么用这么高的耐压?

一是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本质上是电感,管子导通和截止的瞬间,电感会产生几百伏的反向高压

二是电网有时会有杂波或者浪涌
比如自己家或者周围邻居家使用大功率电器,尤其是电机类的,这些电器启停瞬间,可能会产生几百V的浪涌高压

所以管子要有较大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本质上是电感,管子导通和截止的瞬间,电感会产生几百伏的反向高压

二是电网有时 ...

知道了 多谢。

网友:
cr6848t 很容易买到,常用的

网友C:
220V---310V  都正常了
场管G至芯片输出上有没有交流信号,没有肯定电源不工作。

网友:
场效应管烧了,芯片也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断电次级接入24v维修电源量光耦二极管及冬处电压,断电量变压器各线圈通断,串灯泡拆场管迈电量初级电压,还不行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310V  都正常了
场管G至芯片输出上有没有交流信号,没有肯定电源不工作。  ...

先感谢各位。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次级接入24v维修电源量光耦二极管及冬处电压,断电量变压器各线圈通断,串灯泡拆场管迈电量初级电压, ...

先感谢各位。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