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一坨锡修复口袋打印机paperang喵喵机P1

楼主(2020-06-03):
同事拿来一台女儿用的口袋打印机paperang喵喵机P1

开机后常亮红灯,无法打印

拆开看看,外形像个滚筒洗衣机

还带个透明保护外壳

喵喵机P1

正面向下推动,就看打开纸舱

热敏纸防反了

翻个面放一样的故障

每个半面4粒固定螺丝

1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电压正常。4.18V

热敏打印头和电池在正面

主板在纸舱一侧

伺服电机的4根线和电池的2根线在一侧轴承处连上主板,都采用接插件

主板拆下看看

常亮红灯标识打印机盖子打开、打印机存在故障或者缺纸。手机联机都很正常,猜测是检测到“缺纸”,不让打印。拆下检测纸张的槽型光耦,果然是发光管损坏

淘宝上搜了一下,机器采用的槽型光耦型号为RPI-221,省得买零件了。有光照光敏管红白线间阻值减小,试试镊子短接。
能打印了

直接一坨锡解决

OK,复活。

网友A:
了解了。备用。虽然即使与楼主同样的故障我也修不了……

网友B:
走纸传感器,老式鼠标上应该有

网友C:
这么简单?打印处理器自带还是手机做处理?什么价格?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备用。虽然即使与楼主同样的故障我也修不了……

        买点工具就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纸传感器,老式鼠标上应该有

个头大的有的是,需要4.9*2.6*3.3mm超小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打印处理器自带还是手机做处理?什么价格?效果呢?

不是我的,网上搜喵喵机自己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头大的有的是,需要4.9*2.6*3.3mm超小型.

废相机镜头上有小型的

网友D:
加热一下掰一掰连锡都不加就能好,

网友:
不懂喵喵机,来看一坨锡
原来如此哈,谢谢分享啦

网友E:
一坨锡...... 怎么感觉是老厮的风格

网友F:
这样改了,真正缺纸的时候它就犯傻了,还有这款应该是带不干胶标签自动断纸的,会不会找不到断头?

网友G:
楼主的大夹子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热敏打印机,和小票机的原理类似,但是增加了手机无线连接和电池打印的功能。和快递员的随身快递单标签机差不多原理。光偶很难坏掉,一般只是有灰堵塞,清理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纸传感器,老式鼠标上应该有

能不能拿遥控的红外管打磨一个和发光侧同样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相机镜头上有小型的

难度更高了,还是网上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一下掰一掰连锡都不加就能好,

我们也是讲究可靠性的,不要舍不得那点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坨锡...... 怎么感觉是老厮的风格

没那三板斧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了,真正缺纸的时候它就犯傻了,还有这款应该是带不干胶标签自动断纸的,会不会找不到断头? ...

那就告知机主,淘宝上买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大夹子不错!哪里买的?

胶合夹,淘宝上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