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来请教各位坛友这个WOKE手表怎么在不破坏表蒙的情况下拆表蒙

楼主(2020-06-03):
这个表本来的问题是,调不了时间,表可以走,但是时间不好调,可以说就调不成,转半天表把杆指针就不动,表把杆拆了再装上还是不行,咱也没那本事修机芯呀,所以想换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表不拆那个表玻璃看来机芯也弄不下来,所以请教下大家应该怎么拆那个表蒙呢?那个好像是嵌进去的,周围还有一圈塑料啥的。。。。。
上图

网友:
所以我现在换了电子表,没有机械结构了。

网友:
既然调不了就不调,电子表跑的还是很准的,把电池拆下来,到点再放上电池不就行了,只是日历不准。

网友:
谁说要拆表蒙的?把拨杆拆了就能把表芯拿出来了。拨杆有个卡子,把拨杆拉到最外档顶下卡子拉出拨杆表芯就可拿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有纪念意义的话,联系一下坛内修表大神试试!

网友A:
表镜周围的那个圈是可以撬下来的,这个圈同时固定表镜、刻度,压住表盘
(跟我这块80年代产的老精工结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镜周围的那个圈是可以撬下来的,这个圈同时固定表镜、刻度,压住表盘
(跟我这块80年代产的老精工结构一 ...

大神来了

网友:
正确拆发是,先拆把杆,机芯上有一个凹点,顶下去把杆就可以拔下来,然后机芯就可以拆下来。不需要动表蒙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镜周围的那个圈是可以撬下来的,这个圈同时固定表镜、刻度,压住表盘
(跟我这块80年代产的老精工结构一 ...

表镜周围的那个圈是我弄下来了,但是断了。。。。。。师傅那个圈可以买到吗  叫什么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镜周围的那个圈是我弄下来了,但是断了。。。。。。师傅那个圈可以买到吗  叫什么圈? ...

俗称叫白胶,学名叫表镜防水胶圈。
你撬错地方了,不是去撬这个胶,应该是用翘刀去撬表圈周围。你这个表盘比机芯后盖开口要大,大拆是从前面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