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ENWOOD PS60-6电源板烧了,好像改过220V

楼主(2020-06-03):
电源板烧了,一个保险和一个电阻烧得黑色了一个NTC负温度热敏电阻2R5 15SP烧得黑色了,分别接去一个整流桥的,型号S1WB S60 67,这个整流桥S60应该是600V的意思,67是什么意思呢?电源调整范围是60V6A,那是不是这个整流桥参数是最大600V6A?还有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改过大电流或者是改过大电压?

网友:
一头雾水,先改回100V,修好后再说!

网友A:
日本电台就是这样,有的原厂的跳线和后改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台就是这样,有的原厂的跳线和后改的一样

意思是有的原厂就是这样飞线一样,其实不是后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