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漏液腐蚀的摄影佳镍氢电池充电器-玩玩电路仿真手机APP

楼主(2020-06-03):
之前某影楼淘汰的一些电池充电器,有镍氢电池也有锂离子电池充电器。修好之后放在吃灰,其中一个装着电池忘记取出来,结果漏液腐蚀了。。。。。。。。。。。。。。。。。。。
不能忍,拆开报废吧,反正充电器多。
电池就不拍照了,太恶心

很简单的傻充,影楼真是好骗。

RCC电源+电阻三极管傻充+二极管指示灯

板子腐蚀得比较严重,所以打算报废它。

一剪刀下去咔嚓,这种辣鸡板子

研究一下这个傻充电路,
RCC电源提供5.1V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和PNP三极管给电池充电,
发光二极管提供指示,不装电池的时候指示灯不亮,充电过程亮灯,
充满也是亮灯,真智障啊。

它这里用了PNP的管子,所以两节电池串联充电负极是接到地。
如果换成NPN的管子,那么电池负极就是接到三极管,三极管变成接地。

其实我是通过这个玩具充电线发现的哈哈

这是一个3节电池的充电器,也是傻充,电阻限流,USB供电,led指示,
好歹智能一丢丢,空载不亮灯,充满转灯

反正线被我扯断了

具体来说它的图纸和仿真结果如下

模拟电池充电电流增加,这个简易仿真器没有电池模块,只能用电阻代替了

有意思的是电流增加,LED会爆炸哈哈,过流了

前面模拟了半天发现指示灯都是不亮的,发现线连错了,led是接到vcc的,改过来之后灯就亮了

基于上面的结果,把玩具三节充电器的限流电阻3.9欧姆改成7欧姆就能充两节电池了,还真是傻充

最后推荐一下这个手机APP,还挺好用的

网友A:
我用的刮胡刀存不住电了,拆了,俩镍氢的,正极有锈状斑点,不知道是不是刮胡刀卖给我之前过放了,反正买的时候没电,我以前以为只有普通不可充电电池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刮胡刀存不住电了,拆了,俩镍氢的,正极有锈状斑点,不知道是不是刮胡刀卖给我之前过放了,反正买的 ...

都会漏液的,安慰

网友B:
手机版的仿真软件不好操作,手一上去半个屏幕看不见了 bug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版的仿真软件不好操作,手一上去半个屏幕看不见了 bug也很多~

嘿嘿,确实不方便,以前都是焊洞洞板测试,现在懒了,手机上玩玩简单的,复杂的也搞不了啊,比较弱鸡的APP

网友C:
软件倒是挺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倒是挺特别

网上有下载的,玩玩还可以,干活不行的

网友D:
经常这样,没办法。加个淘贴吧,也能加分

网友E:
谢谢分享。。。。终于可以打赏了。。。。。

网友F:
当年品胜的傻充还不错。

你仿真用这个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品胜的傻充还不错。

你仿真用这个app吗??

这个APP就是玩玩的,简单电路省得搭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终于可以打赏了。。。。。

嘿嘿嘿,谢谢温总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这样,没办法。加个淘贴吧,也能加分 ...

谢谢捧场哈哈,666,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2023-06-04):
能否把这个APP的中文版给个地址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