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铜芯烧黑了,还能用吗?

楼主(2020-06-03):
捡了一截电缆,黄绿2头都烧黑了,红色还是亮闪闪的没问题,这3根线经在2.5mm2,黑蓝没事线经0.75吧。

黄绿还能用不?或者降低负载当0.75mm2,可不可以?
猜个古董鼠标

有认识的吗?

网友:
当年的反恐神器啊!
我这不会玩儿的都知道。。。

网友A:
只要包皮性能良好,不老化,电线接头处清理干净,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这铜芯线,时间久了,表面或多或少的都存在氧化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包皮性能良好,不老化,电线接头处清理干净,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这铜芯线,时间久了,表面或多或少的都 ...

线长4M,红色0Ω,其他的都是0.2Ω,黑色的刀片刮刮还能显铜色,看来用还是可以用的,尽量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 ie??

无线 银光鲨

网友:
这线不是“烧”黑的,而是线芯生锈了,原因可能是线芯与塑料皮之间存在腐蚀性物质~线材制作缺陷,也可能电线使用时腐蚀气液渗入。
这种电线可以继续使用,只是线芯继续锈蚀也可能最终断掉。

网友:
如果绝缘好的,接头处弄出铜就可以用